iMX6 IPU 可以直接处理BT656 video数据(8bit, 2cycle)吗?

楼主(2015-09-21):
请教下@FSL_TICS_ZJJ,

板子参考官方的SABRE-SDB板子画的,接了一路video source(格式为BT656, 8bit 2cycle)到IPU csi0. 请问下这个在kernel中怎么配置处理这路bt656数据? 有相关参考的sample code吗?谢谢

网友:
你好,这个问题我帮你转给我们的I.MX工程师,他会帮你解答,还请耐心等待下哦。

网友A:
楼主你好,这里有个patch可以供你参考一下https://community.freescale.com/docs/DOC-94019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这里有个patch可以供你参考一下https://community.freescale.com/docs/DOC-94019。 ...

这个pathc之前看了,这个是video output的处理,  和我这个正好是反过来了。 我这个是video input, 我是想处理bt656的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这里有个patch可以供你参考一下https://community.freescale.com/docs/DOC-94019。 ...

我是接了一路BT656的video in到IPU CSI0, 之后想在LVDS上显示这一路video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接了一路BT656的video in到IPU CSI0, 之后想在LVDS上显示这一路video

楼主你好,你这里video source是BT656 camera吗?是使用的哪个Camera?你这里有参考我们官网提供的BSP porting guide文档吗?我们官网提供的porting文档中有
Chapter 7 Supporting the i.MX 6Dual/6Quad/6Solo/6DualLite Camera Sensor with CSI里面有详细的步骤。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你这里video source是BT656 camera吗?是使用的哪个Camera?你这里有参考我们官网提供的BSP por ...

我这里的video source 不是一个具体的camera, 它就是一路bt656的stream, 我目前理解是否可以按照generic data 来处理?
如果是某个具体的camera我还可以参考官网的进行修改。现在我要处理的video source 不是某个特定的camera。

网友B:
可支持一个Decoder的。我们产品在弄。
但是不得不说,i.mx的视频输入太弱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这里的video source 不是一个具体的camera, 它就是一路bt656的stream, 我目前理解是否可以按照generi ...

楼主你好,我这边帮你确认一下,明天给你回复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我这边帮你确认一下,明天给你回复可以吗?

好的,非常感谢 @FSL_TICS_Rita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支持一个Decoder的。我们产品在弄。
但是不得不说,i.mx的视频输入太弱了! ...

方便指导说下思路吗?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这里的video source 不是一个具体的camera, 它就是一路bt656的stream, 我目前理解是否可以按照generi ...

楼主你好,我这边帮你确认了,是可以作为普通数据来处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我这边帮你确认了,是可以作为普通数据来处理的。

能介绍下处理流程吗?或者有参考的文档推荐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