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TM1616作显示

楼主(2015-09-21):
有没有人用过TM1616做驱动显示啊,可以程序分享来看下吗

网友:
按键LED驱动芯片?
官方应该有初始化程序。

网友A:
参考程序如下,电路参考图(18):
/*
*版权信息: 深圳天微电子
*文件名: TM1628
*单片机型号: AT89S52
*开发环境: Keil uVision3
*晶震频率: 12M
*/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定义控制端口
sbit DIO =P2^0;
sbit CLK =P2^1;
sbit STB =P2^2;
//定义数据
uchar const COD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ef,0x6f}; //共阴数码管0-9的编码
uchar KEY[5]={0}; //为存储按键值开辟的数组
//向TM1628发送8位数据,从低位开始------------------------
void send_8bit(uchar dat)
{
uchar i;
for(i=0;i<8;i++)
{
if(dat&0x01)
DIO=1;
else DIO=0;
CLK=0;
CLK=1;
dat=dat>>1;
}
}
//向TM1628发送命令--------------------------------------
void command(uchar com)
{
STB=1;
STB=0;
send_8bit(com);
}
//读取按键值并存入KEY[]数组,从低字节开始,从低位开始----
void read_key()
{
uchar i,j;
command(0x42); //读键盘命令
DIO=1; //将DIO置高
for(j=0;j<5;j++)//连续读取5个字节
for(i=0;i<8;i++)
LED驱动控制专用电路 TM1628
www.titanmec.com
- 13 -
{
KEY[j]=KEY[j]>>1;
CLK=0;
CLK=1;
if(DIO)
KEY[j]=KEY[j]|0X80;
}
STB=1;
}
//显示函数,1-7位数码管显示数字0-6----------------------------
void display()
{
uchar i;
command(0x03); //设置显示模式,7位10段模式
command(0x40); //设置数据命令,采用地址自动加1模式
command(0xc0); //设置显示地址,从00H开始
for(i=0;i<7;i++) //发送显示数据
{
send_8bit(CODE); //从00H起,偶数地址送显示数据
send_8bit(0); //因为SEG9-14均未用到,所以奇数地址送全“0”
}
command(0x8F); //显示控制命令,打开显示并设置为最亮
//read_key(); //读按键值
STB=1;
}
//按键处理函数-------------------------------------------------
void key_process()
{
//由用户编写
}
//主函数-------------------------------------------------------
void main()
{
display(); //显示
{
read_key(); //读按键值
key_process(); //按键处理
}
}

网友:
我用过TM1616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程序如下,电路参考图(18):
/*
*版权信息: 深圳天微电子

哦,好好学习下,谢谢

网友B:
这种芯片对电源干扰很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种芯片对电源干扰很大

兄台碰到啥情况了,分享一下,个人用的时候好像没见到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兄台碰到啥情况了,分享一下,个人用的时候好像没见到过。

这种芯片内部自带扫描功能,但其对DCDC干扰非常大,引起很大的杂波,对电路其他模拟部分造成影响,后来直接还换成595这种静态驱动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种芯片内部自带扫描功能,但其对DCDC干扰非常大,引起很大的杂波,对电路其他模拟部分造成影响,后来直 ...

在tm162x电源入口串加10欧电阻对地再并个47uF电容就没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tm162x电源入口串加10欧电阻对地再并个47uF电容就没事了

串电阻没试,当时看了规格书和联系厂家,都只说电源处并电容,试了下没有明显改善,就再版时换掉了。

网友:
看下电阻前后对比图吧!很明显哦

网友:
印象里面这些芯片都需要纳秒级,最好用汇编驱动,在c里面调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