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老人用电话的需求

楼主(2015-09-21):
发在非技术贴了回复的不多,转到技术贴看看能否遇到了解这个东西的人。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32931-1-1.html

老人偶尔有两三天自己在家,怕万一有什么事儿,所以想给老人弄一个手机,前提是老人不会打电话也不会接电话,用不了一般的手机。
    我的设想这个通讯设备(暂且这么叫吧)是这样的:这个通讯设备其实就是一个订制手机,里面有通讯模块,装SIM卡,有一个小喇叭,有麦克风,或者外置麦克风也行,这个通讯设备接交流电供电,接在墙上的插座24小时供电,最好有内置电池停电了还能再用两三个小时。还有一个手持的小无线按钮,一按这个按钮通讯设备就给我的手机打电话,这个无线按钮用电池供电,有效距离大概十几二十米吧。
通话功能:
1、老人给我打电话:老人按无线按钮就触发通讯设备给我的手机号打电话,接通了就通话,通话完了后我挂断电话就结束了。
2、我给老人打电话:要是我想和老人通话,我就拨老人通讯设备的手机号,自动接通,不用老人按任何东西,老人在通讯设备附件听到我说话就和我通话,通话完了我挂断电话就结束了。如果老人不在通讯设备附件那我就挂了,结束。
功能很简单,我觉得有这个需求的人应该也不少,但是我从网上没有搜这样的东西,只搜到了家庭安防报警器的东西有老人报警对话的功能,但是那个是为家庭安防设计的,我买了一个,正在用,虽然也能对话但是体验很不爽,通话时每隔20秒需要按一下手机按键,声音听不太清,而且那个报警器软件也很不稳定,老是乱报警什么的,现在就是有问题了,只要接电源就一直在喊有报警,很闹心,不能用了,从某宝上买的,连个厂家也没有,某宝也不管。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到过这样的设备,
或者要是自己做一个这个设备难度有多大?工作量有多大?我没接触过通讯方面的东西,而且最近也比较忙没多少时间。

下面图片是我买的安防报警器的图片,真想能搞到这个东西的硬件软件资料,然后自己改造一下,可惜是不可能的。

网友A:
难度应该不大。不过做成稳定的产品耗时费力吧。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B:
用座机来改造更靠谱吧?

1。老人发起:事先预存号码,使用时按免提,再按一个键就可以自动拨出预存的号码。
(可以用MCU改造座机的键盘,达到你说的“一键拨号”,同时屏蔽电话的原键盘)

2。你发起:拨号后,座机响,用MCU识别来电号码,来决定是否摘机。

或者,现在的儿童手表电话也是可以考虑的方向之一?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度应该不大。不过做成稳定的产品耗时费力吧。

那以后有时间了可以搞搞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座机来改造更靠谱吧?

1。老人发起:事先预存号码,使用时按免提,再按一个键就可以自动拨出预存的号码 ...

这个办法倒是挺好,可是现在老家没按电话,都用手机了,把电话撤了,实在不行就再按上。

网友C:
买个可以移动的座机座机,有数字快捷键的那种,按数字就拨出去了。

网友B:
几年前我买过直板功能手机(老人机,待机三四天),它背后有一个大的SOS按钮,按了之后手机会报警,同时自动给预先存的号码发短信(能否拨号通话忘记了)。

实际用下来,误报率太高,装在口袋里老人弯腰什么的都会触发该按钮。

综合下来,按你描述的,还是优选改造座机。(我在某宝买过要插电的二手进口座机,免提通话效果很好,现在卖的不插电的,只能免提拨号(通话对方听到的声音很小)

网友D:
楼主可以买款质量好配置一般待机长的安卓手机,装一个极简桌面,不认字也可以操作,还可以锁定桌面内容,不会不小心改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个可以移动的座机座机,有数字快捷键的那种,按数字就拨出去了。

按键操作对于老人来说也有点复杂,最好是按一个按钮就OK

网友E:
儿童手机就是这样,那上边有两个按键,一个是爸爸头像,一个是妈妈头像,按哪个打给哪个

网友:
引用 网友E:
儿童手机就是这样,那上边有两个按键,一个是爸爸头像,一个是妈妈头像,按哪个打给哪个 ...

其实小孩子挺聪明的,人为的把他们搞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办法倒是挺好,可是现在老家没按电话,都用手机了,把电话撤了,实在不行就再按上。 ...

百度下手机卡电话机

网友F:
你要是搞过GSM的话应该很简单,买个模块用个单片机就行了,软件也很简单

网友:
老人用,搞个无线座机就行了,有那种一键拔号的。接电话摘机就行

网友:
儿童手表吧 直接可以远程操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几年前我买过直板功能手机(老人机,待机三四天),它背后有一个大的SOS按钮,按了之后手机会报警,同时自 ...

看来改造座机是一个捷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可以买款质量好配置一般待机长的安卓手机,装一个极简桌面,不认字也可以操作,还可以锁定桌面内容,不 ...

安卓手机对老人来说太复杂了,可以给我爸妈用,我是想给我奶奶用,八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要是搞过GSM的话应该很简单,买个模块用个单片机就行了,软件也很简单

那以后有时间了搞搞GSM模块

网友:
没市场,不会用手机的人都多大岁数了。

网友G:
我以前做过一个相关的项目,见
facephone - 按照片打电话
http://www.amobbs.com/thread-4533582-1-1.html

也可以用 GSM 模块来做。

这种电话可以开发成产品,有些人确实有一些特殊的需求。而且也已经有类似的产品在卖,请 google/taobao 关键词 照片电话 或 老人电话。

网友:
弄个DTU改造一下,很多都支持二次开发

网友:
市面上的所谓“老年手机”全是垃圾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以前做过一个相关的项目,见
facephone - 按照片打电话
http://www.amobbs.com/thread-4533582-1-1.html

看到你的帖子了,更加激励我自己做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到你的帖子了,更加激励我自己做一个!!!

Why no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