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GB888转RGB565采用哪种算法比较能保证相近度?

楼主(2015-09-21):
比如:

1、RGB各自保证最小距离
2、像素点最小距离
3、相邻像素最小突变

最接近原始数据只是一方面,要能使图看着舒服也好。
图像处理没接触过,所知较少,还请斧正?

网友:
简单的就直接取高位,想效果好点就加dither。

网友:
你百度一下RGB888和RGB565的格式,就知道怎么算了。

网友A:
直接最高位不就完了,还有什么算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直接最高位不就完了,还有什么算法?

直接取高位会有色块感,最好是加dithering,这个需要算法的,不同的算法出来的效果不一样,耗费的运算周期也不同,需要看实际效果选择。
有的2D引擎自带硬件dithering,只要配置好寄存器就可以了。没有硬件加速的MCU算起来会很吃力,一般就直接截高位了。

网友C:
试试这种抖动算法。
https://en.wikipedia.org/wiki/Ordered_dithering

============================================

/* Dither Tresshold for Red Channel */
static const BYTE dither_tresshold_r[64] = {
  1, 7, 3, 5, 0, 8, 2, 6,
  7, 1, 5, 3, 8, 0, 6, 2,
  3, 5, 0, 8, 2, 6, 1, 7,
  5, 3, 8, 0, 6, 2, 7, 1,

  0, 8, 2, 6, 1, 7, 3, 5,
  8, 0, 6, 2, 7, 1, 5, 3,
  2, 6, 1, 7, 3, 5, 0, 8,
  6, 2, 7, 1, 5, 3, 8, 0
};

/* Dither Tresshold for Green Channel */
static const BYTE dither_tresshold_g[64] = {
  1, 3, 2, 2, 3, 1, 2, 2,
  2, 2, 0, 4, 2, 2, 4, 0,
  3, 1, 2, 2, 1, 3, 2, 2,
  2, 2, 4, 0, 2, 2, 0, 4,

  1, 3, 2, 2, 3, 1, 2, 2,
  2, 2, 0, 4, 2, 2, 4, 0,
  3, 1, 2, 2, 1, 3, 2, 2,
  2, 2, 4, 0, 2, 2, 0, 4
};

/* Dither Tresshold for Blue Channel */
static const BYTE dither_tresshold_b[64] = {
  5, 3, 8, 0, 6, 2, 7, 1,
  3, 5, 0, 8, 2, 6, 1, 7,
  8, 0, 6, 2, 7, 1, 5, 3,
  0, 8, 2, 6, 1, 7, 3, 5,

  6, 2, 7, 1, 5, 3, 8, 0,
  2, 6, 1, 7, 3, 5, 0, 8,
  7, 1, 5, 3, 8, 0, 6, 2,
  1, 7, 3, 5, 0, 8, 2, 6
};

/* Get 16bit closest color */
BYTE closest_rb(BYTE c) {
  return (c >> 3 << 3); /* red & blue */
}
BYTE closest_g(BYTE c) {
  return (c >> 2 << 2); /* green */
}

/* RGB565 */
WORD RGB16BIT(BYTE r, BYTE g, BYTE b) {
  return ((WORD)((r>>3)<<11)|((g>>2)<<5)|(b>>3));
}

/* Dithering by individual subpixel */
WORD dither_xy(
  int x,
  int y,
  BYTE r,
  BYTE g,
  BYTE b
){
  /* Get Tresshold Index */
  BYTE tresshold_id = ((y & 7) << 3) + (x & 7);

  r = closest_rb(
          MIN(r + dither_tresshold_r[tresshold_id], 0xff)
       );
  g = closest_g(
          MIN(g + dither_tresshold_g[tresshold_id], 0xff)
       );
  b = closest_rb(
          MIN(b + dither_tresshold_b[tresshold_id], 0xff)
       );
  return RGB16BIT(r, g, b);
}

/* Dithering Pixel from 32/24bit RGB
*
* GetR, GetG, GetB -> Function to get individual color in pixel
*
*/
WORD dither_color_xy(int x, int y, DWORD col) {
  return dither_xy(x, y, GetR(col), GetG(col), GetB(col));
}

/* EXAMPLES */
void ExampleDither1(WORD * dest, DWORD * src, int width, int height){
  int x, y;
  for (y=0; y<height; y++){
    for (x=0; x<width; x++){
      int pos = y * width + x;
      dest[pos] = dither_color_xy(x,y,src[pos]);
    }
  }
}
void ExampleDither2(WORD * dest, BYTE * src, int width, int height){
  int x, y;
  for (y=0; y<height; y++){
    for (x=0; x<width; x++){
      int pos = y * width + x;
      dest[pos] = dither_xy(x,y,src[pos*3],src[pos*3+1],src[pos*3+2]);
    }
  }
}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试试这种抖动算法。
https://en.wikipedia.org/wiki/Ordered_dithering

谢分享,配的图确实看出了明显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取高位会有色块感,最好是加dithering,这个需要算法的,不同的算法出来的效果不一样,耗费的运算周 ...

我们可不用在MCU里二次处理,而是由PC软件预处理嘛。

网友(2019-09-15):
我都是先用PS把图片处理成GIF格式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试试这种抖动算法。
https://en.wikipedia.org/wiki/Ordered_dithering

看起来效果不错,MARK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试试这种抖动算法。
https://en.wikipedia.org/wiki/Ordered_dithering

这个网址已经点不开了,难道被强了啊

网友:
我也打不开了。
麻辣隔壁

网友(2024-08-08):
引用 网友C:
试试这种抖动算法。
https://en.wikipedia.org/wiki/Ordered_dithering

不错,RGB888转RGB565抖动算法

网友:
学习了,有空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