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STM32读取8个甚至更多相同型号的磁阻传感器如HMC...

楼主(2015-09-21):
多个相同型号的磁传感器如何读取?他们IIC 地址相同的情况下!!

网友:
最SB的方式是使用16个IO。
最佳方式是每个传感器设置不同的地址(但可能无法修改或无法配置成这么多)。
也可以考虑一下8选择1模拟开关。

网友:
3-8/4-16译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