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ilinx下DCM级联PLL的问题,pll的驱动 几个always模块,出问题

楼主(2015-09-21):
如图中所示 ise环境下,pll的输出 选择 加了 BUFG,然后有这样的提示出错,
如果 PLL的输出 不连接任何 东西,不会出现这个提示,但是 如果定义了一个wire clk_out变量,并用这个变量 作为几个always模块的时钟,并且clk_out输入到几个module里去,就出这个问题

=============================
试验了下 ,只作为本级模块里的always 的时钟,无论是否在生成pll模块的时候,是否选择了BUFG,都不会报错,
但,如果作为本级模块里的always 的时钟 的同时 ,又输入了另外一个  模块
比如
uart   uart(
        .rst(rst),
        .clk(clk_out)
);
这样的话,就会报图中所示的错误,
什么原因呢?

网友A:
提示多清楚啊。。。自己手工加BUFG的话,认真看Clock的手册和PLL的说明。

为了相位,需要一个外部补偿环路,这个就是把对应的OUT直接连接到FBIN就行了。印象中是CLK或者CLK2X都行。

网友:
楼上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示多清楚啊。。。自己手工加BUFG的话,认真看Clock的手册和PLL的说明。

为了相位,需要一个外部补偿环路 ...

外部输入到FPGA的时钟频率只有 10MHz,只能把DCM放在前面

如果 DCM级联PLL的话,前级应该选择 上图的 1吧 ?后级应该 选择2吧 ?(但后级 没有 PLL_ADV这项 可供选择 ?但ISE提示中出现了PLL_ADV)
另外,下图中的DCM2PLL 是啥意思?在下图中的选项中 也没有这项呢 ?

刚搞spantan-6,看了好多资料,一些细节,还是搞不清头绪,望指教

网友:
1、看手册,所有信息都来自于手册。没有额外的信息来源。

2、相位关系。如果你都不知道对于相位的需求,那就无所谓。PLL/DCM很多东西是用来补偿相位的。

楼主:
请教。DCM 2PLL 这项在哪里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