拔电源适配器后,输出端还有电压,如何降压更快

楼主(2015-09-22):
拔掉电源适配器后,由于电源适配器内部有线圈、电容,所以输出端的电压不会马上降到0V,而是缓慢的下降。本人现在想它下降的更快一点,请问您有什么好的办法

网友:
加电阻负载。

楼主:
拔掉电源适配器后,输出电压下降曲线如图,下降的太慢啦,对后面的电源切换电路有影响

网友A:
这样空载功耗会曾大呀~!
你看看纹波咋样,小的话把输出电容弄小点吧,呵呵
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难呀~!

网友B:
加个假负载开关电路,正常工作不接通假负载。断电之后接通

楼主:
如果下降的曲线是这样就完美啦

楼主:
这样加大啦设备的功耗啊。产品是个手持设备,有低功耗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空载功耗会曾大呀~!
你看看纹波咋样,小的话把输出电容弄小点吧,呵呵
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 ...

是啊,我也是难在这里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个假负载开关电路,正常工作不接通假负载。断电之后接通

加个MOS管做开关,好办法。不知道你有没有现成的方案,如果有的话,发个图让我学习学习,可以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加个MOS管做开关,好办法。不知道你有没有现成的方案,如果有的话,发个图让我学习学习,可以吗 ...

没有!你可以用TL431搭搭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你可以用TL431搭搭看看。

这样的电路可以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下降的曲线是这样就完美啦

这图的下降曲线能满足50Hz下使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图的下降曲线能满足50Hz下使用吗?

没有明白您的意思,能说详细一些吗

网友D:
下降很简单啊。弄个LVD。用431就行,判断电源电压跌落就切断后面供电并接入假负载,几个三极管和MOSFET就解决了3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下降很简单啊。弄个LVD。用431就行,判断电源电压跌落就切断后面供电并接入假负载,几个三极管和MOSFET就解 ...

上面我也设计了一个图,您能不能发一个已经验证过的电路图,给我啊,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下降很简单啊。弄个LVD。用431就行,判断电源电压跌落就切断后面供电并接入假负载,几个三极管和MOSFET就解 ...

现在的问题就是拔电源适配器切换成电池供电时,由于电源适配器降压很慢,导致切换电路的MOS有一段时间未能切换到电池供电来(因为栅源开启电压的存在),以致于输入到系统的电压有抖动。
第一个办法:就是选用栅源开启电压更低的MOS管。这个我看啦很多MOS管一般都在0.4~0.9V之间,这个好像没法完善啦
第二个办法:就是让拔电源适配器时,电源适配器的降压更快一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的电路可以吧

下面那个1k电阻可以去了。笔记本里面的电路是不是跟你这个一个意思?你可以参考下啊。

网友:
加个LED指示灯?

楼主:
大哥,你是过来蹭积分的吗

网友:
MOS管 短路

楼主:
不明白,你说的,请详细说明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明白,你说的,请详细说明

电源端并联MOS管,掉电后,MOS管瞬间导通,放电,然后断开MOS管,估计你用不到。

网友E:
引用 网友E:
电源端并联MOS管,掉电后,MOS管瞬间导通,放电,然后断开MOS管,估计你用不到。 ...

VIN 并联大电容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VIN 并联大电容就好了。

这个方法我已经试验过啦,我加啦两个个100UF/B型封装的钽电容,再加啦一个33UH的电感,可能有一点改善,但不明显。如果加大的电解电容结构上不支持啊
所以这个方法只是理论上的办法,实际上没有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