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了一套直流伺服电机驱动器,图片分享

楼主(2015-09-22):
这个项目进行了半年了。如今基本功能快完成了。
下面以图文形式分享。

楼主:
调试软件上传

网友:
好。在研究中。

楼主:
内部PCB图片

网友:
商用的吗?

楼主:
是的,商用是足够的

网友:
工业行不行

网友A:
上位机软件用哪个软件编写的?
楼主做的不错。

开始销售没?有淘宝吗?

楼主:
看具体应用 600watt 以下的电机一般都能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位机软件用哪个软件编写的?
楼主做的不错。

C# WPF
www.robomodule.net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求驱动H桥的那两颗sop8的片子型号

IRS21867STRPBF
+IPD053N08N3G

网友C:
楼主大哥,直流电机的位置环是不是控制转动的角度啊?这个感觉好难啊,能说一下大概的原理吗?

网友:
求原理图,看下方案

网友D:
引用 楼主:
IRS21867STRPBF
+IPD053N08N3G

碰到个专业的楼主,求科普几个问题:
1.直流伺服能精确定位吗?(精确是指,和步进或者伺服一样的重复定位精度)
2.直流伺服的响应速度和步进和传统伺服电机相比如何?
3.直流伺服电机,和普通的270 380之列玩具电机有什么区别?
4.直流伺服电机是不是必须带减速机构

网友:
不错,驱动改成交流的就牛逼完了

网友:
看了一下价格,可以接受。呵呵。

网友:
上位机看起来很漂亮嘛,MARK,直流伺服电机

网友E:
看着很漂亮,楼主电流采样用的什么运放?

网友F:
上位机很漂亮。。。。这个驱动器,不配套电机一起卖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大哥,直流电机的位置环是不是控制转动的角度啊?这个感觉好难啊,能说一下大概的原理吗? ...

位置环:
1.控制电机转到指定的角度位置。
2.控制电机转到指定的角度位置过程中的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上位机很漂亮。。。。这个驱动器,不配套电机一起卖么???

手头没有电机的资源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着很漂亮,楼主电流采样用的什么运放?

电机母线采样的高压运放

楼主:
引用 网友D:
碰到个专业的楼主,求科普几个问题:
1.直流伺服能精确定位吗?(精确是指,和步进或者伺服一样的重复定 ...

1.能精确定位。
2.响应比步进快。
3.带编码器的直流电机配合一个闭环驱动器,就能做直流伺服了。
4.直接输出力矩太小,只能靠减速机构来增大输出力矩。有少数电机是直驱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1.能精确定位。
2.响应比步进快。
3.带编码器的直流电机配合一个闭环驱动器,就能做直流伺服了。

谢谢,看来简单应用除了步进电机还是有其他选择的,步进的噪音太大了

网友:
通信没隔离???????????

网友:
学习一下。
不过我对bldc电机位置控制更感兴趣。

网友G:
步进或者交流伺服到位后锁定力是很强的

直流电机请问怎么自锁啊,我比较感兴趣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G:
步进或者交流伺服到位后锁定力是很强的

直流电机请问怎么自锁啊,我比较感兴趣嘿嘿 ...

直流伺服位置环的PD锁定更强。

网友H:
现在很多控制环节都采用PWM技术,请问这个技术的最大优点是什么?

网友F:
引用 楼主:
手头没有电机的资源

如果不配套的话,,出了任何大小问题,就会变成互相怀疑了,,,   ,,
电机倒是知道几个,有个朋友曾经和  江门海力电机 合作过搞交流伺服驱动器。,,
你也可以去找类似的厂家,进行配套。,这样的才是完整的“解决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H:
现在很多控制环节都采用PWM技术,请问这个技术的最大优点是什么?

效率高 线性度好

网友E:
引用 楼主:
电机母线采样的高压运放

方便说下型号不?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不配套的话,,出了任何大小问题,就会变成互相怀疑了,,,   ,,
电机倒是知道 ...

驱动器完全开放浮点式的PID调节,所以任何参数的直流电机都是能匹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方便说下型号不?谢谢!

我用的是LMP8601 20倍放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不配套的话,,出了任何大小问题,就会变成互相怀疑了,,,   ,,
电机倒是知道 ...

谢谢建议。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LMP8601 20倍放大。

学习了,谢谢无私分享!我看了下淘宝的价格,还是挺有竞争力的,考虑下次用用。

网友G:
引用 楼主:
直流伺服位置环的PD锁定更强。

我就以前遥控赛车的经验,通电产生转矩,如果产生静力矩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就以前遥控赛车的经验,通电产生转矩,如果产生静力矩

开环系统和闭环系统完全不同。
遥控赛车是开环跑的。
伺服是闭环跑的,时时刻刻都在自我调节的。

网友:
不明觉厉

网友G:
引用 楼主:
开环系统和闭环系统完全不同。
遥控赛车是开环跑的。
伺服是闭环跑的,时时刻刻都在自我调节的。 ...

你的意思时刻都在正反转啊,,,

网友I:
能驱动多大功率的电机?

网友J:
楼主,你这个支持扭矩的精确控制么

网友K:
400w的电机   能带动吗

网友:
请问电流环1kHz的正弦波能跟踪吗?

网友L:
淘宝地址呢?是我看的不仔细吗

网友:
顶楼主,我这段时间也在玩伺服,觉得做伺服和做无感电机控制都挺好玩的。
我的最终目标是姿态自稳的控制,准备分几个小步完成,到时候一起交流啊!

网友:
板子看起来很酷,不错

网友M:
不错。
有几个问题:
1,网站的主链接都是开新窗口,点了几下开了一片窗口,改改吧。
2,是否有推荐电机列表,就是你们测试过的,有测试结果的,这样方便大家购买和调试,免得买个参数不对的调试花时间。(我是外行,不知道说的对不对)
3,taobao页面有两个288的东东,是一样的吧?

网友N:
请教一下楼主,直流电机带载的时候 控制在1-2线的速度的时候  如何检查电机是否运转了
这个时候 电机经常停转的

网友:
mark,直流伺服。

网友O:
请问楼主是如何解决电机刹车时巨大的能量回馈问题的?

我测试过的两种方案:
方案一:电机相线1接GND常通,相线2接PWM;反向时反过来控制。
特点:无反灌电流,刹车太猛必炸管子。
方案一:
电机相线1和相线2在同一时刻分别接GND和VCC,占空比由PWM控制;正向转和反向转时PWM占空比分别小于和大于50%。
特点:由于电机绕组巨大的电感储能,刹车时能量可以回收,会有反灌电流,如过是电池还挺好,如过是其他变送电源,直接把电压给冲上去了,搞不好把电源给搞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的意思时刻都在正反转啊,,,

就这张图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O:
请问楼主是如何解决电机刹车时巨大的能量回馈问题的?

我测试过的两种方案:

加大电容量,可以很好的抑制。

楼主:
引用 网友I:
能驱动多大功率的电机?

600watt是极限

楼主:
引用 网友N:
请教一下楼主,直流电机带载的时候 控制在1-2线的速度的时候  如何检查电机是否运转了
这个时候 电机经常停 ...

只要有值,电机肯定会转。

如图,驱动器速度环控制的精度是正负1线。

平均值是可以保持在1线上的。

再给个10线的运转图,也是正负1的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你这个支持扭矩的精确控制么

支持,使用电流环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K:
400w的电机   能带动吗

可以带动,最大可以带600watt

楼主:
引用 网友M:
不错。
有几个问题:
1,网站的主链接都是开新窗口,点了几下开了一片窗口,改改吧。

电机随意,只要是带编码器的直流电机都可以,都能支持。
两个是一样的,标题关键字太长写不下,所以分成两个。

楼主:
引用 网友L:
淘宝地址呢?是我看的不仔细吗

www.robomodule.net 首页上有。

网友:
感觉高大上啊,非常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L:
淘宝地址呢?是我看的不仔细吗

www.robomodule.net 主页上有直通链接

网友:
非常不错,正想搞一套用一下。

网友:
电路图能分享吗

楼主:
不好意思,不开源哦

网友P:
你那个R010很容易烧断的,一般都是用合金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P:
你那个R010很容易烧断的,一般都是用合金电阻

一个1w 10A   2个2w 20A。

网友P:
引用 楼主:
一个1w 10A   2个2w 20A。

当100A电流出现的时候,这两电阻兄弟该爆头痛哭了

网友Q:
上位机的软件界面用什么做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P:
当100A电流出现的时候,这两电阻兄弟该爆头痛哭了

哈哈。
我是挂在电机母线上采样的,不是MOS管的脚下GND端采样。
具体能出现多少电流,看电机的内阻了。
最差的情况就是电机堵转了。

你所担心的两兄弟爆头痛哭的情况,在MOS管上下管同时导通的时候会出现。
而电机母线串联电阻采样方式,可以把这种情况避免掉。

楼主:
引用 网友Q:
上位机的软件界面用什么做的呀?

visual studio c# wpf

网友R:
canopen 协议栈支持的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R:
canopen 协议栈支持的如何

一看就知道是玩elmo的。

这个版本为了跟上一版本兼容。
没去搞对象字典,后面会考虑把整个can的协议改为CANopen,这样整个架构要大改。

目前情况是,国内玩CAN的人感觉好少。

多数工程师提到驱动器的通信方式,还是停留在步进电机的CLK DIR的时代。

我也是挺苦恼的。

网友:
楼主,除了常用的CLK/DIR接口、CAN,也可考虑一模拟量接口,ELMO就用一些模块是专门用于模拟量接口的,国内还没有类似的专门用于模拟量接口的模块。

网友:
先大概看看,说不定今后有用。

网友S:
楼主 可以说下编码器在那买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S:
楼主 可以说下编码器在那买的么?

avago 淘宝

网友T:
楼主学什么专业的?

网友:
强人啊,伺服电机这么难搞的东西。

网友U:
不知道电流能多大?都是贴片,也没有散热器

网友:
PCB的器件位号都隐藏掉了~不过看起来确实工整些,只是维修不便吧~

网友V(2015-10-27):
楼主,很强大,想必花了不少心思。想买一套学习啊,是否开源? 谢谢

网友S:
请教一下楼主,你的这个控制板在低于100RPM时电机抖动么?采用单极PWM还是双极PWM?

网友W:
这款驱动器可以用于CNC数控系统吗?比如雕刻机、3D打印机。

楼主:
引用 网友S:
请教一下楼主,你的这个控制板在低于100RPM时电机抖动么?采用单极PWM还是双极PWM? ...

不会抖动。最多在正负1线的范围波动。

使用上下互补的PWM波。

楼主:
引用 网友W:
这款驱动器可以用于CNC数控系统吗?比如雕刻机、3D打印机。

新出的一款可以。支持CLK DIR的输入模式。

www.robomodule.net 主页的链接。
黑色的那款,代号为RMDS-102

楼主:
引用 网友V:
楼主,很强大,想必花了不少心思。想买一套学习啊,是否开源? 谢谢

暂不搞开源。还在靠这个吃饭,还没吃饱就被抄袭光了,那我吃啥。。

楼主:
引用 网友U:
不知道电流能多大?都是贴片,也没有散热器

用的MOSFET 标称360A的峰值电流 90A的持续电流 另外采样电阻的功率,支持到20A  在测功机上测过10A以上,未见发热。

楼主:
引用 网友T:
楼主学什么专业的?

玩机器人的。

网友X:
引用 楼主:
位置环:
1.控制电机转到指定的角度位置。
2.控制电机转到指定的角度位置过程中的速度。

给定位置和速度,能准确的控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X:
给定位置和速度,能准确的控制吗?

可以的。

网友Y:
请问楼主,有没有直流伺服电机的相关资料啊,我qq:1790451385@qq.com  跪谢

楼主:
引用 网友Y:
请问楼主,有没有直流伺服电机的相关资料啊,我qq:  跪谢

www.baidu.com

网友Z:
能用在刀削面机器人上吧

楼主:
引用 网友Z:
能用在刀削面机器人上吧

显然可以用的。

网友AA:
  看样子产品不错,以后用到了会选择你们的产品

网友AB:
佩服,楼主用的是哪家的CPU啊?

网友AC:
单电流环可以精确控制吗  用的什么检测电流的正负

网友:
挺厉害的  mark一下 ~

网友:
林大神你好~我来给你捧捧场子~~~

网友AD(2015-11-27):
有调试的教程视频吗

网友:
直流伺服电机驱动器

网友AE(2016-01-01):
楼主可以开源吗

楼主(2016-02-18):
引用 网友AE:
楼主可以开源吗

楼主不开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D:
有调试的教程视频吗

购买后可以电话在线指导调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C:
单电流环可以精确控制吗  用的什么检测电流的正负

双向的电流采样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B:
佩服,楼主用的是哪家的CPU啊?

STM32F103 这个级别的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A:
看样子产品不错,以后用到了会选择你们的产品

目前固件可以匹配任何精度的编码器,从最差的一圈一线到一圈2500线都OK。

速度和位置的精度都已经达到极致。

网友AF:
好的直流电机不好卖啊,淘宝上卖的全是二手的,
还是小电压小功率的,

网友AG:
能共亨一下avago的编码器型号吗? 最近也在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G:
能共亨一下avago的编码器型号吗? 最近也在找;

搜索 avago 5540  这种是安装在电机后突出轴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F:
好的直流电机不好卖啊,淘宝上卖的全是二手的,
还是小电压小功率的,

有需要我给你推荐。今天刚刚找到一家供应商,说maxon有的,他们基本全做,性能不差

网友AG:
引用 楼主:
有需要我给你推荐。今天刚刚找到一家供应商,说maxon有的,他们基本全做,性能不差 ...

我们用的就是maxon国内直销厂商;
可惜的就是,真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G:
我们用的就是maxon国内直销厂商;
可惜的就是,真贵啊;

国内有做高仿maxon的。质量不赖,建议试试。

网友:
刘明,以后买来用用。

网友:
MAARK一下,直流电机驱动

网友:
很感兴趣。。。。。

网友AH:
这个驱动是不是只能峰值20A?长时间工作在20A下可以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H:
这个驱动是不是只能峰值20A?长时间工作在20A下可以么?

电路硬件条件是够,需要额外做散热才能满足长时间20A。

网友(2016-03-22):
有配套电机卖吗?

网友AI:
楼主私信一个还可以的电机连接吧 都不好找的 功率在100W-200W之间就可以了。编码器在100线以下都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O:
请问楼主是如何解决电机刹车时巨大的能量回馈问题的?

我测试过的两种方案:

这个问题还没搞定,现在只能希望用户都是用电池供电。用垃圾一些的开关电源,风险比较大。
试过TVS来吸收,爆了好多.

网友(2016-04-22):
直流伺服

网友:
硬件成本是多少啊?

网友:
顶一个,楼主一看就是精于技术的!而且网站做的不错~不像有些公司,尽搞些花里胡哨的东西,该放的资料却没放。。。

网友:
楼主有没有开发过交流伺服电机的驱动器?

网友(2016-05-30):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还没搞定,现在只能希望用户都是用电池供电。用垃圾一些的开关电源,风险比较大。
试过TVS来吸收 ...

在找控制板,刚好看到淘宝店里的模块。请教下你的canopen协议版搞出来了么?有没有定制低功率版的驱动器?协议可以定制的那种,想用在自己搞的产品里。

网友(2016-07-13):
楼主很厉害的样子,学习了

网友AJ(2016-12-08):
STM32F1能用于连接15000线的编码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J:
STM32F1能用于连接15000线的编码器吗?

15 000,四倍频,60 000,转速6 000 rpm的时候,1s,100r,100*60000=6 000 000Hz,6MHz

转速10000 rpm的时候,6*10/6=10MHz。

没有测试条件。不清楚能不能

网友:
PCB画的很漂亮,赞一个

网友:
mark   好东西, 抽空弄一套

网友:
有没有3000转左右 的电机配套呀

网友AK(2017-07-09):
楼主电子科大的?

网友AL:
楼主,如果没有转速传感器,是否可以实现伺服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L:
楼主,如果没有转速传感器,是否可以实现伺服功能?

不能。我这个驱动器只支持增量式编码器做伺服闭环

网友AM:
楼主,你的驱动器能不能控制300瓦电机0--5000转调速

楼主:
引用 网友AM:
楼主,你的驱动器能不能控制300瓦电机0--5000转调速

可以。如果是24V的,300瓦电机就得用这一款了。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539593789641

如果是48V的,300w电机,用这款也可以。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528562820317

楼主:
引用 网友AK:
楼主电子科大的?

。。。你猜呢

楼主(2017-09-20):
引用 网友AG:
我们用的就是maxon国内直销厂商;
可惜的就是,真贵啊;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545328518141

需要RE35的替代品电机可以找这个,上海量能产的。样品价格1200,我囤了一批货放淘宝零售,售价750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I:
楼主私信一个还可以的电机连接吧 都不好找的 功率在100W-200W之间就可以了。编码器在100线以下都可以的 ...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545328518141

需要RE35的替代品电机可以找这个,配减速器16:1,编码器500线,增量式单端ABZ输出。
上海量能产的,样品价格1200。我囤了几百个放淘宝零售,售价750出。

网友:
直流伺服,先关注,谢谢!

网友(2018-04-17):
有刷直流伺服吗?看来看去,只有4个MOS

网友:
调试软件挺像飞思卡尔的FreeMas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