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WIN7下的shell软件

楼主(2015-09-22):
现在工作跟WIN7 cmd打交道很多;
但是WIN7的cmd shell你懂得,一坨啊,简直不能用;
不能放大窗口,拷贝个数据要设置,字体也不能换……

有没有一个类似putty的WIN CMD软件啊?

网友:
power shell?
不过又不是一直要用这个,有多大区别,窗口大小不能随意调,但可以设置的。
打开快速编辑,右键直接复制粘贴也很好使的。

网友:
xshell 支持CMD 支持LINUX终端

网友A:
推荐给LZ一个开源的软件MobaXterm相当好用,免费开源支持插件,你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推荐给LZ一个开源的软件MobaXterm相当好用,免费开源支持插件,你可以试试

感觉好爽

有没有开源的类似beyondcompare工具?

网友:
meld
http://meldmerge.org/

网友:
MobaXterm用起来真的感觉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好爽

有没有开源的类似beyondcompare工具?

我一直在用winmerge

网友:
有挺好的公司老多人在用,但是要找破解,喜欢这个是因为可以装插件,自己下个git插件就可以在windows下面用git命令。

网友:
你需要一个类Linux环境:cygwin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是码农么,还用git啊:)

是的,不过公司用的是svn,git也是自己本地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会代码的电工,还是会电工的码农?

额这个应该差不多吧,公司到一定规模了软硬件会分开的再说电工也需要用版本控制工具的嘿嘿

网友:
如果需求是一个好用一点的,类似于Putty的,但是跑的是CMD/PowerShell的命令行窗口工具,那么可以参考ConEM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