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无法进入pe系统怎么办

楼主(2015-09-22):
如题,

先说一下操作步骤:
1、本来想重新给台式机做一下系统,插入u盘可以正常进入pe系统,安装xp到c盘,ok,有进度条。但进度条加载到100%附近时就不再走了,等了好长时间依然没动静。我认为卡死掉了,就按电源强行关掉了,自此之后悲剧就发生了
2、之后再进pe,就一直卡在pe进度条那里,等多久都白搭。我看了下硬盘是IDE模式。我试着调了下AHCI模式,能进pe,可看不见硬盘,无奈又调回来了
3、现在的情况是,换了几个u盘,做了几个不同的u盘启动文件均进不去pe。就算进dos都卡在loading那里

台式机是公司的,也没法拆,拆了怕万一真有毛病,还得跟人事解释。

不过我总感觉不是什么硬件故障,百度了下,也没有找到解决方法,请问路过的朋友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呢? 烦请高人指点一下呀!

网友:
用光盘安装试试

网友:
你的硬盘可能挂掉了,你把硬盘挂在好的电脑上看看能不能格式化,记得如果东西能够备份就先备份

网友:
硬盘格式化,PE是一定能进去的,看一下你的设置,多试几次,硬盘可能有问题,我当时装机头一次启动成功,第二天就启不起来,硬盘坏道很多

网友:
如果只是为了装xp, 不需要进pe的。  用grub配合winvblk驱动, 加载iso到内存就可以安装。

楼主:
谢谢楼上诸位兄弟的回复。

今晚试了试将硬盘拔下来插别的电脑上,另一台电脑的bios里面可以看到,但是进入真正的系统(win7)之后,在我的电脑里看不到,磁盘管理里面也没有。。。。

而用另一台电脑进pe,分区软件也找不到这个磁盘,但是在pe的设备管理器却可以看到。。。。

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搞了,准备给人事处理了,太费时间了

网友:
显然是糟糕的事儿发生了。硬盘挂了。没数据还好。有的话就,

网友A:
即便拔掉硬盘,也应该可以进PE。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即便拔掉硬盘,也应该可以进PE。

是的,进PE不需要硬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