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丝印这种镂空的字是怎么写出来的?里面有图

楼主(2015-09-22):
这个问题,可是困扰了我好几年。。。 至今木有搞定。。。。
attach://289503.jpg

网友A:
没用过PADS,不清楚,AD则很简单

网友B:
是否可以放字符后,然后设置距离0.01mm来铺铜实现
后再把铜移到丝印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否可以放字符后,然后设置距离0.01mm来铺铜实现
后再把铜移到丝印层

这个  有可能 我试验下。。。。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  有可能 我试验下。。。。

木有成功。。。

attach://289507.jpg

设置成粗细 0.01.。。 则变成了网状的。。

attach://289508.jpg

网友:
只会AD的,AD的好像很简单

网友:
引用 楼主:
木有成功。。。

attach://289507.jpg

那就用最直接的方法,我做镂空LOGO都是这样做的,用CAD填充后打散,然后导入

网友:
用BMP2ASC

转一张图片。

网友:
这个应该是AD做出来的。PADS貌似没这个能力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PADS,不清楚,AD则很简单

反显的字符在AD上要怎么操作呢?

网友:
字符做图片,反白后做成图标导入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反显的字符在AD上要怎么操作呢?

说得不明白,还是上图吧,左上是正常显示,左下是3维显示(即在PCB编辑时,直接按数字“3”),右边是详细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得不明白,还是上图吧,左上是正常显示,左下是3维显示(即在PCB编辑时,直接按数字“3”),右边是详 ...

谢谢~
一看就懂了。

网友:
allegro 表示也很简单

网友:
,很好的方法,以前一直是用删的方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木有成功。。。

attach://289507.jpg

PADS没用过,这个方法比较接近了,这里要看你的软件能不能将文字转换成图形,然后将其变成keepoutlayer,接下来对外面的区域填充,最后转丝印。我这用的软件就是这么干的。

网友:
没弄过,貌似有难度!

楼主:
木有高手么???? 如果是 导入图片。。。 那也太。。。

网友D:
符铜应该也行的,你的规则要设置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符铜应该也行的,你的规则要设置下

覆铜是不行的。。。 因为根本 没有 文本 到 铜箔 之间的规则。。。。
及时把所有的 间距都修改为  0.00001,,, 依然。。。 没有用处。。。

还在寻找其他办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覆铜是不行的。。。 因为根本 没有 文本 到 铜箔 之间的规则。。。。
及时把所有的 间距都修改为  0.0000 ...

那就不清楚了,没用PADS

网友(2020-07-20):
求高手解答

楼主:
我还以为有人会了呢 哈哈哈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还以为有人会了呢 哈哈哈

我还以为有高手解答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还以为有高手解答了呢

这个问题吧真的 不容易

网友F(2021-07-17):
引用 网友A:
说得不明白,还是上图吧,左上是正常显示,左下是3维显示(即在PCB编辑时,直接按数字“3”),右边是详 ...

请教一下我用的PROTEL99怎么弄才能让字符反显。谢谢你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教一下我用的PROTEL99怎么弄才能让字符反显。谢谢你

属性 镜像打钩即可

网友:
PADS可能只能导入dxf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