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ga8烧录后,串口没功能,但别的功能正常,找不到原因

楼主(2015-09-23):
之前接点私活,客户晚上十点说有急单,8L烧录后串口没功能,但其它功能正常.
开始怀疑我的程序问题,实在没办法分辨,跑过去看看怎么回事,路程花近一个钟.

逐个板试,真的串口没反应.然后用我的笔记本下载,下载线还是他的,结果正常.
他说他已经试过3台电脑,下载后都是没有串口功能的,也不知道他是否骗人.
反读FLASH对比,两电脑下载的结果也一样.
他的电脑装了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然后想进入安全模式下载,不认USB口.
没办法了,用我的电脑帮他下载了一个钟.回到时已经是3点.

回来时他为了感谢,叫去体验莞式服务,我眼睛已经争不开了,没兴趣,再说放假还要向老婆交作业.

网友:
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期待高能解答!

网友A:
如果FLASH一样,那可能是熔丝位有差异,熔丝位影响时钟影响波特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FLASH一样,那可能是熔丝位有差异,熔丝位影响时钟影响波特率

熔断丝一样的.
他烧过第一次,再下载时,我不用再烧熔断丝.

网友B:
可能是他电脑内存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他电脑内存坏了~

有联系吗?

网友:
烧第一次后把写熔丝那个勾取消

网友:
难说啊,之前有个笔记本,内存坏了,每次下载下来的ZIP文件都是有问题的。

楼主:
找到原因了,我们用的AVR_fighter.exe在WIN7下,某此MCU下载有问题,TB上卖家是这样答复我们的.
但问题是我把FLASH读出来对比,与XP系统下载的结果是一样的.

网友:
操蛋的window7.

我的一个软件在win7下也不好用。比较老了厂家没更新。但是产品时还是要时不时用一下。

网友:
烧录AVR,还是用avr studio可靠!

网友C:
引用 楼主:
找到原因了,我们用的AVR_fighter.exe在WIN7下,某此MCU下载有问题,TB上卖家是这样答复我们的.
但问题是我把F ...

以前一直用avrfighter,Mega8 16 32 64 128都下过,没遇见过这种问题啊(win7 32位)
是特定电脑才会遇到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一直用avrfighter,Mega8 16 32 64 128都下过,没遇见过这种问题啊(win7 32位)
是特定电脑才会遇到 ...

不清楚。
问题是导出Flash对比又是对的。

网友D:
以前用过AVR的,没碰到过这样的问题,楼主有没有用已旧的经烧录好的,串口正常的片子,重新烧录,看看正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前用过AVR的,没碰到过这样的问题,楼主有没有用已旧的经烧录好的,串口正常的片子,重新烧录,看看正不 ...

找原因时,用我的笔记本和他们公司电脑反反复复烧录对比。
我的笔记本功能OK,他们公司电脑烧的除串囗没功能,其他一切正常

网友E:
avr fighter不可靠,有的新的片子用它烧会出错,而在studio或者CVAVR上用MKII ISP下载就没问题。一样的hex文件。
话说现在还有莞式服务?你果然如你所说,熬夜会阳痿,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avr fighter不可靠,有的新的片子用它烧会出错,而在studio或者CVAVR上用MKII ISP下载就没问题。一样的hex ...

客户说有,只做熟客生意。
期待他下次有问题求助,不过别在半夜三更。

网友:
avr fighter烧录新的mega168pa,mega88pa,mega48pa会出问题,提示flash某块地址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