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由TIM1的CH4输出进行同时采样问题

楼主(2015-09-23):
MCU:stm8s105s4
准备实现功能:TIM1,PWM中央对齐模式,CH1~3用于产生PWM; CH4用于产生同步信号触发ADC采样;
思路描述:CH4的CCiF进入中断,在中断里查询如果是CH4的TIM1_IT_CC4中断,就调用TIM1_SelectOutputTrigger(TIM1_TRGOSOURCE_UPDATE),触发ADC开始采样,ADC采样完成周触发完成中断,在中断中获得ADC结果。
问题描述:现在用CH4产生1/10占空比PWM信号已经可以输出,在TIM1_CAP_COM_IRQHandler中if(TIM1_GetITStatus(TIM1_IT_CC4) == SET)也可以进去,在这里面反转一个IO,用示波器观查这两个波形不是同步的,TIM1_IT_CC4中断的波形超前CH4输出的PWM;
请问:1:我的思路有问题吗?
        2:如果没有问题为什么不同步?

楼主:
自己顶,用过的来谈谈经验啊

楼主:
别沉了,顶起,大牛们进来看看

楼主:
还是要靠自己!
触发方式有问题,就是这句:TIM1_SelectOutputTrigger(TIM1_TRGOSOURCE_UPDATE),应该选择:111: Compare - OC4REF signal is used as trigger output (TRGO)
但是STM8的库文件只有TIM1_TRGOSOURCE_OC3REF             = ((uint8_t)0x60);

问题已解决.

楼主:
触发方式有问题,就是这句:TIM1_SelectOutputTrigger(TIM1_TRGOSOURCE_UPDATE),应该选择:111: Compare - OC4REF signal is used as trigger output (TRGO)
但是STM8的库文件只有TIM1_TRGOSOURCE_OC3REF             = ((uint8_t)0x60);

楼主:
问题解决了,莫元人怎么处理?

网友A:
楼主好样的~我也是想做adc采样,可否交流一下,你只在定点才一次,精度会不会受影响呢?
我是想连续高速采样,不要触发adc中断,用dma传输到ram,然后每个PWM顶点计算一次平均值,同时开启模拟看门狗(是这么叫的么),检测采样值的是否超过限值用于瞬时值保护,不过还没想好具体怎么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好样的~我也是想做adc采样,可否交流一下,你只在定点才一次,精度会不会受影响呢?
我是想连续高速采 ...

还是参考ST官方的库吧,少走弯路

网友(2019-12-06):
引用 楼主:
还是参考ST官方的库吧,少走弯路

能否提供一下官方的库给我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