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取芯片里的程序,自己烧写一个不工作

楼主(2015-09-23):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我在PIC10F200(没有加密)这个芯片上读取了汇编代码,然后自己烧写到新的一只PIC10F200,但是这个新烧写的完全不工作。
是不是读取出来的程序是没有配配置位的?
还是其他问题?

网友A:
首先说一下编程器读入的只是hex  哪来的汇编代码?
另外不知你用什么读写工具? 如果是PIC官方工具读入没有加密的芯片hex烧写到同型号芯片,可以直接工作(读入内容已包涵配置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说一下编程器读入的只是hex  哪来的汇编代码?
另外不知你用什么读写工具? 如果是PIC官方工具读入没有加 ...

我是用MPLAB IDE v8.89
1.设置好芯片型号
2.选Programmer→Select Programmer→PIC kit3
3.连接好PIC Kit3,MPLAB IDE v8.89提示已经连接好
4.再把PIC kit3提供5V电源打开
5.接上目标板(PCB板上有IC,但管脚上没有电容)
6.点击读取,提示读取成功
7.选View→Program Memory,能看到一行行汇编指令(MOVLW,MOVWF,BTFSS等等对寄存器操作和对立即数操作),而不是读取前的每一行都是一样:FFF   XORLW   0xff
8.点File→Export,弹出要选择程序存储范围、配置位、ID和保存文件格式(16进制hex文件?8进制bin文件?)框框,按默认点确定
9.选择保存路径,保存好
10.点file→Import,刚才保存的hex文件
11.换新的芯片到板上
12.连接好,点击编程,提示编程/比较等等成功
13.上电,不工作,一脸泪!!!!!!!!!!!!!!!!!!!!!!!!!!!!!!!!!!

不过在执行完第7点后,我点击Configure→Configuration Bits,查看配置位时,配置位的CP(code protect)是使能的???难道这个不是我读取来的程序的配置位,而是一个窗口可以让我设置配置位到这个程序的而已???

网友A:
6读取成功后看一下配置位,有的型号芯片可以分段加密(如:后半部分加密 则前面看hex正常)!
再有如果没加密,在读入后可直接写入同型号芯片,也可在Export保存后再Import与原芯片校验一下(避免保存错误...)!

看到你后面: 不过在执行完第7点后,我点击Configure→Configuration Bits,查看配置位时,配置位的CP(code protect)是使能的?
应该是加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6读取成功后看一下配置位,有的型号芯片可以分段加密(如:后半部分加密 则前面看hex正常)!
再有如果没加密,在 ...

非常感谢你的回复~~~
今日自己写了个小程序测试了下,发现确实跟你情况说的一样~这个样品确实是被部分加密了(被客户坑了...他跟我100%确定是无加密的母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