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SCI串口接收和发送数据错误

楼主(2015-09-23):
开开心心写完程序,结果发现竟然最简单的串口通信程序也一直调试通过不了,真是伤心啊。

用仿真器看,能够进入串口接收中断,可是接收的数据完全不对,用它发送数据,也不成功。

现把程序贴在下面,恳请论坛里的朋友帮忙找找原因。

void main(void)
{
        InitSysCtrl();
        DINT;
        InitPieCtrl();

        /*初始化中断向量表*/
        InitPieVectTable();

        EALLOW;
        PieVectTable.TINT0 = &cpu_timer0_isr;
        PieVectTable.SCIRXINTA = &scia_rx_isr;
        EDIS;

        /*初始化相关外设*/
        SCI_Init(SCIA, B9600);
        SCI_Send_One_Char(SCIA, 'h');
        SCI_Send_One_Char(SCIA, 'e');
        SCI_Send_One_Char(SCIA, 'l');
        SCI_Send_One_Char(SCIA, 'l');
        SCI_Send_One_Char(SCIA, 'o');
        SCI_Send_One_Char(SCIA, '\n');

        /*外设中断开关*/
        IER |= M_INT9;
        PieCtrlRegs.PIEIER9.bit.INTx1 = 1;                        //使能SCIARX中断

        /*使能全局中断*/
        EINT;
        ERTM;

        while(1)
        {
                MAX706_Feed_Dog();
        }
}

/*
* 说明:SCIA的接收中断
*/
interrupt void scia_rx_isr()
{
        Uint16 cData;

        cData = SciaRegs.SCIRXBUF.all;
        SCI_Send_One_Char(SCIA, cData);

        PieCtrlRegs.PIEACK.all |= PIEACK_GROUP9;
}

/*

* 说明: 配置串口
* 输入:NO - 串口端号,可以选择SCIA、SCIB、SCIC
*      baudrate - 串口的波特率
* 注: TMS320F28335的串口输出引脚可以有多个选择,在引脚配置中进行对应设置即可
*/
void SCI_Init(SCI_TypeDef NO, SCI_BaudrateTepeDef baudrate)
{
    volatile struct SCI_REGS *SCIx;

    /*引脚配置*/

        switch(NO)
        {
            case SCIA:
            {
                EALLOW;
                GpioCtrlRegs.GPBPUD.bit.GPIO35 = 0;
                GpioCtrlRegs.GPBPUD.bit.GPIO36 = 0;     //设置端口上拉

                GpioCtrlRegs.GPBQSEL1.bit.GPIO36 = 3;   //RX脚输入

                GpioCtrlRegs.GPBMUX1.bit.GPIO35 = 1;    //选择为SCITXDA功能
                GpioCtrlRegs.GPBMUX1.bit.GPIO36 = 1;    //选择为SCIRXDA功能
                EDIS;

                SCIx = &SciaRegs;
                break;
            }
            case SCIB:
            {
                EALLOW;
                GpioCtrlRegs.GPAPUD.bit.GPIO9 = 0;
                GpioCtrlRegs.GPAPUD.bit.GPIO11 = 0;     //设置端口上拉

                GpioCtrlRegs.GPAQSEL1.bit.GPIO11 = 3;   //RX脚输入

                GpioCtrlRegs.GPAMUX1.bit.GPIO9 = 2;     //选择为SCITXDB功能
                GpioCtrlRegs.GPAMUX1.bit.GPIO11 = 2;    //选择为SCIRXDB功能
                EDIS;

                SCIx = &ScibRegs;
                break;
            }
            case SCIC:
            {
                EALLOW;
                GpioCtrlRegs.GPBPUD.bit.GPIO62 = 0;
                GpioCtrlRegs.GPBPUD.bit.GPIO63 = 0;     //设置端口上拉

                GpioCtrlRegs.GPBQSEL2.bit.GPIO62 = 3;   //RX脚输入

                GpioCtrlRegs.GPBMUX2.bit.GPIO62 = 1;    //选择为SCITXDC功能
                GpioCtrlRegs.GPBMUX2.bit.GPIO63 = 1;    //选择为SCIRXDC功能
                EDIS;

                SCIx = &ScicRegs;
                break;
            }
        }

        (*SCIx).SCICTL1.all =0x0003;
           (*SCIx).SCICCR.all = 0x0007;

           (*SCIx).SCICTL2.bit.RXBKINTENA =1;

        /*波特率设置*/

        switch(baudrate)
        {
            case B2400:
            {
                (*SCIx).SCIHBAUD    = 0x0007;

            (*SCIx).SCILBAUD    = 0x00A0;

            break;
        }
        case B4800:
            {
                (*SCIx).SCIHBAUD    = 0x0003;

            (*SCIx).SCILBAUD    = 0x00D0;

            break;
        }
        case B9600:
            {
                (*SCIx).SCIHBAUD    = 0x0001;

            (*SCIx).SCILBAUD    = 0x00E7;

            break;
        }
        case B19200:
            {
                (*SCIx).SCIHBAUD    = 0x0000;

            (*SCIx).SCILBAUD    = 0x00F3;

            break;
        }
        case B38400:
            {
                (*SCIx).SCIHBAUD    = 0x0000;

            (*SCIx).SCILBAUD    = 0x0079;

            break;
        }
        case B115200:
            {
                (*SCIx).SCIHBAUD    = 0x0000;

            (*SCIx).SCILBAUD    = 0x0028;

            break;
        }
    }

  138.     (*SCIx).SCICTL1.bit.SWRESET = 1;                     // Relinquish SCI from Reset

  139. }

/*

* 说明: 通过串口发送一个字符

* 输入: NO - 串口端号,可以选择SCIA、SCIB、SCIC

*       cdata - 需要发送的字符

*/

void SCI_Send_One_Char(SCI_TypeDef NO, Uint16 cdata)

{
    volatile struct SCI_REGS *SCIx;

        switch(NO)
        {
            case SCIA: SCIx = &SciaRegs; break;
            case SCIB: SCIx = &ScibRegs; break;
            case SCIC: SCIx = &ScicRegs; break;
        }

        (*SCIx).SCITXBUF = cdata;

        while((*SCIx).SCICTL2.bit.TXRDY == 0);

}

楼主:
都快崩溃了。。。

网友:
看官方例程

网友A:
有木有可能是波特率设置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木有可能是波特率设置有问题

最后各种断电重启、软件重启,然后就OK了,真是难过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后各种断电重启、软件重启,然后就OK了,真是难过死了

它的SPI有点奇葩,有时候好使有时候又不好使,目前我还是没找到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