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代身份证有的能寻到卡,有的寻不到卡

楼主(2015-09-23):
我现在就想要读取一下二代身份证的UID ,但是目前发现有的二代身份证能被寻到,有的寻不到?不知道问题出现在那一部分?

楼主:
二代身份证

楼主:
有没有知道的,给指点一下,谢谢了

楼主:
高手在哪里呢?

网友A:
你用的哪个读卡芯片? 有的读的到有的读不到说明你的电路部分还没调好,因为身份证不同省份 不同批次用的卡片不一样,有的很好读,有的对读卡电路要求高

网友:
什么方案

网友:
sam模块什么价格

网友(2015-10-31):
这是要破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哪个读卡芯片? 有的读的到有的读不到说明你的电路部分还没调好,因为身份证不同省份 不同批次用的卡 ...

我用的是PN512,不知道是程序问题还是电路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PN512,不知道是程序问题还是电路问题?

都有可能

网友(2016-08-19):
用芯片应该没问题吧,上次他们说分立的,老二代证和新二代证的速率不一样的,

网友B:
天线吧,有的卡比较挑天线

楼主(2016-09-21):
引用 网友B:
天线吧,有的卡比较挑天线

你也做过身份证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也做过身份证吗?

没有,不过手上有其它typeb的卡,也是挑天线。后来不了了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不过手上有其它typeb的卡,也是挑天线。后来不了了之……

typeB的卡市场上很少用,你手上的typeB的卡是什么卡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typeB的卡市场上很少用,你手上的typeB的卡是什么卡呢?

不清楚,我想先读ats瞅瞅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清楚,我想先读ats瞅瞅

你自己用的什么卡,居然不知道,我表示不理解。

网友C:
我也是用PN512,目前4大厂家生产的二代证都能读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用PN512,目前4大厂家生产的二代证都能读到

能参考一下你的代码吗?谢谢了

网友(2017-06-09):
引用 网友D:
换用mtr4046的ic试试

mtr4046 能直接读取身份证号?还是需要连接那个蓝色的盒子?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读二代证内容 不需要单片机 没有代码

还是要单片机去读蓝色盒子的吧? 然后单片机通过串口、USB等输出二代证内容

网友E(2018-08-16):
我能不能咨询下,得到身份证的UID后,怎么能转成身份证信息?是接大家说的蓝盒子么?蓝盒子是什么东西?

网友(2019-01-16):
引用 网友E:
我能不能咨询下,得到身份证的UID后,怎么能转成身份证信息?是接大家说的蓝盒子么?蓝盒子是什么东西?

同问!同问!

网友(2019-04-02):
引用 网友F:
下次大家遇到13.56M读身份证有问题的,可以联系我,我专做这个。

您好,请问您是专业做13.56M的芯片吗?能留个联系方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