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从16M RC振荡器 得到标准32K时钟的问题

楼主(2015-09-23):
   问有一个时钟26M 标准时钟(无误差),RC时钟16M(不准确),请问怎么通过时钟校准RC的16M得到标准的32K时钟。

楼主:
要求用Verilog 实现,也就是不要说加什么锁相环那些。

网友A:
你这是应用还是课题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应用还是课题研究?

这个是某公司的出的题目,我觉得肯定是有这种用法的

网友A:
RC的稳定性不好,时钟源就不稳定,如何获得标准的32K时钟?即使你用26M校准了,由于RC的特性,很快又会变得不准,没有意义。

如果26M时钟一直存在,为什么不直接用26M小数分频获得?

楼主:
引用 网友A:
RC的稳定性不好,时钟源就不稳定,如何获得标准的32K时钟?即使你用26M校准了,由于RC的特性,很快又会变得 ...

这就是问题啊,要一直用26M去校准,关键现在我搜了一下没有找到相关的资料。甚至如何校准都没有想到

网友B:
很简单啊,高速校准1高速, 同时将2个时钟送计数器  RC 为时钟源,外部晶振计数26M(个数)  时得到精确的 1s  读取内部RC计数值,N     那么 F(RC)=N(真实的频率),如果需要高速校准或高精度校准就修改计数值。
然后可以得到频率偏差,用分频器 实现 32k   对计数器做插补处理,提高精度  比如  实际值为 15.5M  计数值 = 15.5M/32k=484.375    那么可以计数 为484,且 每 484.375/0.375=1292  那么每 计数1292次后 计数1次485 (也就是 插值修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简单啊,高速校准1高速, 同时将2个时钟送计数器  RC 为时钟源,外部晶振计数26M(个数)  时得到精确的 1 ...

  这样做貌似太复杂了,这个90分钟有13道选择题(需要计算),2道 编程题(这个就是其中一个),还有2个问答题,这么做的话,一下写不出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