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阻究竟是是么作用?

楼主(2015-09-24):
把R4阻值换成零欧姆之后,喇叭输出声音变得很轻,这是怎么回事啊,这个R4到底有什么作用

网友:
为啥要换成0R,你想干啥?输入阻抗不匹配?

网友A:
R4是偏置电阻。你自己想想看,R4为0后,交流信号输入等于是通过C5直接对地短路,音声当然会变得很小了,要是电容量再大点的话,那就直接没声了,

楼主:
懂了,我就是想试试看换成0R会是什么结果,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懂了,我就是想试试看换成0R会是什么结果,哈哈

看3楼吧

网友:
OTL功放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R4是偏置电阻。你自己想想看,R4为0后,交流信号输入等于是通过C5直接对地短路,音声当然会变得很小了,要 ...

正确答案

网友:
单电源,提供偏置电压的。

网友:
原来如此

网友:
把信号输入电路和偏置电路分开画,会更清楚些

网友:
晕,不带这么玩的,堵了人家嘴,要问人家怎么不叫!

网友:
C5的画法很别扭,应该和R8画一起。不良的画图习惯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读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