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级OS能更好的解决下面的SPI冲突问题吗?

楼主(2015-09-24):
    各位,我没用过太高级的OS,目前遇到给问题不知道如何才是最优选择。
    一个SPI接口上挂着两个器件。其中一个是FLASH属于从器件,另一个是传感器,它有触发MCU外部中断的功能,
    而当触发中断后我需要在中断函数中操作SPI来清中断,我也可以发送msg在外面清但是这样时沿就会长些。

    主要冲突是当SPI操作FLASH的时候传感器中断来了,这时如果我优先处理传感器那flash操作就被打乱了,如果此时
    我发送消息那么传感器的处理会有延时。
    还有一种折中的方法就是当中断到来时我先检查是否正在操作flash,如果没有则优先处理传感器中断,如果有则在中
    断中放弃处理传感器而是发送消息延时处理传感器,保证flash不被打乱。

    高级OS是怎么处理这些细节的,是否有更好的方式?

网友A:
关中断,操作完flash后再开中断

网友:
你这个可以考虑两个SPI端口

网友:
用两个SPI或一个用中断做另一个用while做呀

网友B:
OS不管这个事情。你这个属于对共享资源的处理,怎么干取决于设计者。

网友:
RT-Thread的SPI驱动框架使用mutex解决多个CS的问题。

网友:
高级OS不也就是个程序吗   判断优先级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OS不管这个事情。你这个属于对共享资源的处理,怎么干取决于设计者。

大概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中断,操作完flash后再开中断

这个方法不错,但是缺点是什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方法不错,但是缺点是什么?

边缘触发方式中断时可能错过中断。

PS:关闭总中断应该不会出现这个情况
操作flash一般时间比较短,响应时间也不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边缘触发方式中断时可能错过中断。

恩恩,对的,另外还会有别的负面影响吗?会不会影响一些比较重要的中断?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恩,对的,另外还会有别的负面影响吗?会不会影响一些比较重要的中断? ...

关闭总中断应该不会出现这个情况,中断标志还是会有,只是暂时不会马上响应。等操作完flash后开启总中断时一样会响应中断
操作flash一般时间比较短,响应时间也不是问题
这样做应该没什么问题

网友C:
另一个角度出发,你的传感器中断信号来了要求响应的时间是多少?要求多少时间清除中断?

如果要求不高完全没必要用中断,用查询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另一个角度出发,你的传感器中断信号来了要求响应的时间是多少?要求多少时间清除中断?

如果要求不高完全 ...

恩恩,中断频率是1s,响应时间要求应该不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恩,中断频率是1s,响应时间要求应该不高。

响应时间要求不高的场合,直接用查询就好了。
在能达到要求的情况下少用中断。

网友D:
引用 网友B:
OS不管这个事情。你这个属于对共享资源的处理,怎么干取决于设计者。

有os的情况可以不用中断这样的设计了。两个线程 加锁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有os的情况可以不用中断这样的设计了。两个线程 加锁就好了

OS只是提供一系列机制,而不对具体处理/实施方案进行决定。

你说的双线程加锁,是你对于共享资源冲突发生时的处理逻辑选择:即二者是等地位的,必须等一个完成之后,另外一个才能独享控制器。
当然,可以存在其它的处理逻辑,例如通过别的方法释放控制器,从而尽快响应传感器的请求,等等。

不过,OS提供的机制可能对某些场景更适宜,某些场景不够适宜。

网友D:
引用 网友B:
OS只是提供一系列机制,而不对具体处理/实施方案进行决定。

你说的双线程加锁,是你对于共享资源冲突发 ...

额,os是有些场合合适,有些不合适。
像楼主提出的问题,各自用一组spi 就好了。
另外,想请教你,怎么保证wifi在50m左右的时候,保持信号稳定? wifi 模块大概1.5cm * 1cm 的大小,ic是MT7601U。

网友:
引用 网友D:
额,os是有些场合合适,有些不合适。
像楼主提出的问题,各自用一组spi 就好了。
另外,想请教你,怎么保 ...

WiFi这事儿没研究过,建议单独发主题等古大师答吧。

不稳定也要看是信号强度不够还是冲突太多,etc。前者的话换天线,加放大,etc。

网友:
FLASH     HOLD引脚

网友:
这不就是互斥锁嘛,os很好处理,但是中断不能直接操作,要单独开一个线程来做中断要做的操作

网友:
基本上的解决方案相信楼主都想到了,
实时性要求真的很高,就两个SPI ( DMA)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