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的单片机,IO口的宏定义 突然不起作用了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5-09-24):
在一个头文件里宏定义了一个IO口, 之前可以的,最近不知道改了哪里,现在通过宏定义无法操作IO了。

头文件内的定义:
#define  EN_Power   RD1

主程序:
EN_Power=1 ;                这句不起作用。
NOP;                             如果仿真时在这里设置断点,这个IO口又是可以变高电平的。
RD1=1 ;                         否则非要这样才能操作这个IO口

很纳闷,什么情况下会出现这种问题?求解~

网友:
出门的时候忘记给菩萨上柱香了

网友:
#define EN_Power         LATDbits.LATD1
#define EN_Power_TRIS    TRISDbits.RD1

使用前先将其设成输出口,
EN_Power_TRIS = 0;
如果单片机该口有模拟(ad)功能,还得将ANSELD &= 0xfd;

网友:
估计是哪里定义了一个与宏名重名的宏了。把这个宏的名字改一下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看看编译器生成的汇编代码有没有问题

网友:
将宏#define  EN_Power   RD1   改个名字试下,PIC很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