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选型,求前辈指点

楼主(2015-09-24):
最近想攒一个四轴,需要马力稍微大一点。看资料说空心杯电机转动惯性较大,可以不用减速机构直接带动桨叶。不知这种说法可信吗,还是说需要选型仔细挑。总觉得减速机构不可靠,齿轮容易坏,如果电机速度低应该省略减速机构。不知道其中有什么说法吗,大神们指点一二。

网友:
看资料说空心杯电机转动惯性较大,可以不用减速机构直接带动桨叶 ==》你看反了

看看大姜怎么玩,仿照大姜闷头砸钱就一定是最正确了

网友:
用无刷电机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