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了几张R&S示波器小信号测量的照片,据说是业界最高水...

楼主(2015-09-24):
据说是业界最高水平。

带宽限制是打开了高分辨率模式。
信号源:R&S SMBV100A

示波器底噪, 带宽限制20MHz,50Ω输入阻抗

示波器底噪, 带宽限制100MHz,50Ω输入阻抗

10mV,20MHz正弦波信号,带宽限制100MHz,50Ω输入阻抗

1mV,20MHz正弦波信号,带宽限制100MHz,50Ω输入阻抗

500uV,20MHz正弦波信号,带宽限制100MHz,50Ω输入阻抗

500uV,20MHz正弦波信号,带宽限制100MHz,10次平均滤波,50Ω输入阻抗

网友A:
4G带宽,搞射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4G带宽,搞射频的?

柜台展示机。

楼主:
感觉这个示波器真的很NB的样子。麻烦有懂行的说两句...............................

网友:
这个底噪很霸气啊

网友:
这个示波器很贵

网友:
涨知识了

网友:
确实 牛X , 必须天价

楼主:
如果天上能掉下一麻袋钱,我就去买个这个。

网友:
看着就贵

网友:
问过一次,二十来万一台,带实时FFT,用特定探头能够测量EMI,做频谱仪使。。

网友:
16BIT ADC吧,配合差分探头很好用。

网友:
口水啊 这玩意有实时fft 好像还有测传导的组件 示波器和频谱仪一台足以 就是价格呵呵了点

网友:
也就只有口水一下了

网友:
上面口水15-18楼流下来,其实2元就有机会买到

网友:
RS低端示波器很一般

网友:
看不到图片,什么情况?

网友:
多少钱?好示波器。。。

网友B:
应该测试非规律性信号看看,比如一个突发的脉冲,或者几个间歇性的不同周期波形信号,

因为规律性的信号某种程度上来说很容易做假 软件过滤硬件过滤都比较好办一些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应该测试非规律性信号看看,比如一个突发的脉冲,或者几个间歇性的不同周期波形信号,

因为规律性的信号某 ...

突发脉冲那个是看捕获率吧不是看信号失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测试非规律性信号看看,比如一个突发的脉冲,或者几个间歇性的不同周期波形信号,

因为规律性的信号某 ...

当时演示的是一个突发小脉冲,脉宽和间隔都没注意,只记得脉冲幅度是150uV,演示目的是这种小脉冲可以被示波器捕捉到并且同步住。

网友:
准备入手RTM系列1GHz的,预算10万。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时演示的是一个突发小脉冲,脉宽和间隔都没注意,只记得脉冲幅度是150uV,演示目的是这种小脉冲可以被 ...

恩,就是看看凌乱的信号是不是也保持不失真,总觉得规律性的好处理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C:
突发脉冲那个是看捕获率吧不是看信号失真

用触发模式应该都能抓住的吧,否则就失去意义了啊,
我的意思就是这种零散的信号捕获到了以后,看看他的失真情况,我YY的结果觉得这种信号更容易失真一些

网友:
示波器中的老大。

网友:
只能远观啊

网友:
霸气外漏,多少米?

网友(2016-01-19):
真心毒图啊,

网友:
RS示波器很贵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