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分驱动pwm怎么调整与细分表的电压能对应上?

楼主(2015-09-24):
懂细分驱动帮忙解答一下,困扰很久。感谢

网友:
与你的DA输出电压比较

楼主:
比较得出的是高,或者低,这个结果怎么调整PWM的占空比值呢

网友:
PWM模拟DAC???

楼主:
H桥电流检测电阻输出的值与DA输出的值比较,这个比较结果经过22Khz的D触发器去控制H桥的开关,这个思路能否达到控制电流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