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廉价长航时四轴UAV(一)目标及原件清单

楼主(2015-09-24):
目标:航时:航线 25分钟   悬停 30分钟 (全套负载)
         整机重量:1.2公斤
         轴距: 600mm
         2公里内可手动遥控,5公里内自主导航数传图传监测
         全套价格:2500元以内
设备明细:遥控器:DIY 12通道 自制(主材 atmega128)
               发射   :100mW 433兆发射 (主材 atmega328P si4432)
               接手 :100mW 433兆12通道接受(主材 atmega328P si4432)
               天线   :DIY (2KM)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机架   :1.5mm铝板
                         :15*15mm*600mm航模专用铝方管 4
                         :13*13mm*600mm航模专用铝方管 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飞控    :amp2.8
              GPS    :M8N
              OSD    :3DR OSD
              电流电压计分电板:APM三合一
             ———————————————————————————————————
              数传    :cc2530 PA (5公里)
              图传     :5.8G模块改装(6公里)
             天线      :DIY定向 与DIY三叶草
              AV to USB :电脑USB视频采集卡
              摄像头:   sony 小型高清700线
              摄像机:  1080P行车记录仪 (超轻,体积小,镜头带减震)
             ————————————————————————————————————
              电机     :2216 880KV
              正反桨  :1238桨
              电调     :20A
              电池     :3S5200mA
             ————————————————————————————————————
上述原件已经在路上了,遥控器正在制作中!地面站用老款笔记本电脑!请大家期待后续制作成功!我会陆续上传整个制作过程!

楼主:
已经更新!自制廉价长航时四轴UAV(二)机架制作安装http://www.amobbs.com/thread-5633879-1-1.html

楼主:
大家喜欢APM飞控的,可以看我发给的帖子
APM飞控全套资料之再度发力全套图纸代码http://www.amobbs.com/thread-5604303-1-1.html

网友:
这个好玩

网友A:
最近闲的蛋疼,关注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近闲的蛋疼,关注下

莫友明见,刚干完一个无线通信的私活,很理想,买了些无线数传模块,剩下了一些,搞搞这个!真心有些闲呀!当初学单片机就是为了飞航模,没想到玩着玩着,进入了自动化行业,业余变专业,爱好这个东西能让人有更多的机会!

网友B:
既不廉价,也没长航时,30分钟就是动力电池机器的可用极限了

看LZ机加工能力应该足够,果断搞一个油机发电模块提供长时间续航电流,电池体积减半给发电机打火就够了
====
ps:别去那种买5钱0块15cc的甲醇发电机了,本不能基用,漏油,太脏,磨损很快,200块钱的估计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不廉价,也没长航时,30分钟就是动力电池机器的可用极限了

看LZ机加工能力应该足够,果断搞一个油机发电 ...

2500元以内,带上全套航拍设备,这个价格能飞30分钟,在5Imx上也不多见,电池还可以加,我计算过应该能上10000mA电池,突破40分钟应该可以,对于2216级别的4轴,90%的人都是7-15分钟而已!还未成功,等待结果,哈哈!感谢莫友提供方案!

网友C:
电机     :2216 880KV
              正反桨  :1238桨
              电调     :20A
              电池     :3S5200mA
-------------------------------------------------------------------------
这配置能飞20分钟已经非常不错!30分钟基本不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     :2216 880KV
              正反桨  :1238桨
              电调     :20A

借鉴他人方案,期待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     :2216 880KV
              正反桨  :1238桨
              电调     :20A

机架的重量200克以内,必须条件!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机架的重量200克以内,必须条件!

肯定地告诉你,不可能30分钟。除非你下血本用盘式400KV电机和6s电池才有那么一点可能。
我用铝管做过550,非常重,你要用碳管才可能轻一点。

网友:
最近闲的蛋疼,关注下 2500如果能搞下来,我也想搞一套玩下

网友:
最近不闲也得关注这个,希望能用闲置好久的APM板...

网友D:
遥控用433的话,抗干扰如何?  这么高大上的玩意,抗干扰差的话就不行了喔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遥控用433的话,抗干扰如何?  这么高大上的玩意,抗干扰差的话就不行了喔 ...

一个对讲机就让机机失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一个对讲机就让机机失控。

那就建议楼主选用其他的射频端的rf了。以前搞过遥控器,发射端只有3db的功率,接收机双天线,可以稳定达到400米。如果加ap估计会更远了。

网友E:
30分钟真短。。。。搞固定翼可以飞很久。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一个对讲机就让机机失控。

肯定要跳频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D:
那就建议楼主选用其他的射频端的rf了。以前搞过遥控器,发射端只有3db的功率,接收机双天线,可以稳定达 ...

单位写错了?
否则啥遥控器,才这么点距离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肯定地告诉你,不可能30分钟。除非你下血本用盘式400KV电机和6s电池才有那么一点可能。
我用铝管做过550 ...

我的550,泡面和铝管210克 ,简易机架

楼主:
引用 网友F:
肯定要跳频的。

必须跳频

网友:
不如用摩托车发动机做固定翼飞机,这个持久性不错。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肯定地告诉你,不可能30分钟。除非你下血本用盘式400KV电机和6s电池才有那么一点可能。
我用铝管做过550 ...

6s电池是苹果手机那个电池吗

网友:
楼主加油,到时跟着搞个玩玩

网友:
占楼参观!

网友H:
高压电池,低KV,大桨,碳管

网友I:
现在,真好,什么都有模块卖,N年前,我在玩的时候,只有MK,飞控,电调 ,GPS,都要自已做,机架自已找铝方管弄,电机要自已选(最后买了N种),电池一堆,只是遥控器是现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现在,真好,什么都有模块卖,N年前,我在玩的时候,只有MK,飞控,电调 ,GPS,都要自已做,机架自已找铝方 ...

是呀,记得我上中学的时候,哪有什么网购呀,连电脑都很难看见,唯一接触多的电脑就是表姐电业局的那天386,更别提什么上网了,当时有航空模型杂志,优购东西真心费劲,买了个吉林振华的遥控器,花了我好几年的压岁钱,各种电机什么的都自己缠,当初玩的时候,整个城市也没几个人玩这个!小时就喜欢航模!

楼主:
引用 网友H:
高压电池,低KV,大桨,碳管

铝管比碳管还轻!

楼主:
引用 网友E:
30分钟真短。。。。搞固定翼可以飞很久。

固定翼轻松2个小时,哈哈,不敢飞了,现在国家政策限制,固定翼飞近了没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就建议楼主选用其他的射频端的rf了。以前搞过遥控器,发射端只有3db的功率,接收机双天线,可以稳定达 ...

500mW模块,这个以后上!上次看见一个专业测绘公司,用零度的433电台,居然25公里,受刺激,100mW能不能2公里,有待研究,如果不行,上带PA的

网友J:
引用 楼主:
500mW模块,这个以后上!上次看见一个专业测绘公司,用零度的433电台,居然25公里,受刺激,100mW能不能2 ...

10000mA电池,少说都800了楼主·~~2500还剩多少~
不过我觉得现在TB上最贵的还是数传,这么简单的东西,RX+TX要卖200+
一个APM也就三四百,一个pix也就600,
强力支持楼主做数传,如果有什么我可以帮忙的尽量叫,我业余玩。

网友G:
引用 网友J:
10000mA电池,少说都800了楼主·~~2500还剩多少~
不过我觉得现在TB上最贵的还是数传,这么简单的东西,RX ...

数传这么好的方向?
不是很了解这个行当,都是近距离的还是远距离的为主呢?
我倒是想把我的东西改成数传,可是一来就10公里以上,我不知道合适不?速度突发操作可以到1M,连续不停一个字节接一个字节均匀分布可以支持230400bps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6s电池是苹果手机那个电池吗

6 serial:3.7v*6=22.2v

网友D:
引用 网友G:
单位写错了?
否则啥遥控器,才这么点距离呢

2.4g的rf,没写错

网友J:
引用 网友G:
数传这么好的方向?
不是很了解这个行当,都是近距离的还是远距离的为主呢?
我倒是想把我的东西改成数传 ...

10KM太远了吧,TB上都是1公里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J:
10000mA电池,少说都800了楼主·~~2500还剩多少~
不过我觉得现在TB上最贵的还是数传,这么简单的东西,RX ...

图传搞定,成本170元,PCB平板天线6公里,数传目前还没研究到那么远,不过1.6公里的2.4G试验完成了,成本150,数传还是上433或是915比较远!

楼主:
引用 网友D:
2.4g的rf,没写错

我目前手里是这样 5.8G图传 2.4G数传 所以说上433遥控了,代码试验无问题后上1W 433

网友G:
引用 网友D:
2.4g的rf,没写错

我的意思是说你i写的3db是啥玩意,发射功率???!!!(如果是功率的话,虽然本来你写3db的确是完全错误的写法,因为3db只是一个比例值,一个系数的概念)
假如按照常规说法,省略W的话,那么你的意思就是3dBW,这样一来就是2瓦发射功率了

如果你是想说2mW的功率,那么一般都是省略写成3dBm
所以我说你是不是单位写错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G:
我的意思是说你i写的3db是啥玩意,发射功率???!!!(如果是功率的话,虽然本来你写3db的确是完全错 ...

是的,谢谢你的纠正;
发射的功率是2mW。当时那套设备距离400米内很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J:
10KM太远了吧,TB上都是1公里左右,

因为我接触到的无人机动不动就是10公里起步啊,咱们平时玩的准确来说是不是更应该叫航模或者等同更好点?因为一两公里内基本也视距内玩的。如果五公里内的数传操作,什么价位比较符合实际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的,谢谢你的纠正;
发射的功率是2mW。当时那套设备距离400米内很稳定。 ...

哈哈,不用谢的了,我只是故意刁难了一下而已,虽然我很多时候也习惯性的在类似问题上含糊一点,但是你这个影响太大了,很容易出现分歧,所以提出来大家共勉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传搞定,成本170元,PCB平板天线6公里,数传目前还没研究到那么远,不过1.6公里的2.4G试验完成了,成本 ...

厉害, 我买的图传600mw, 要400多,距离还只有七八百米,
数传你这有做出来卖吗

网友:
你用行车记录仪了图传有什么用?

网友:
好长的续航时间!

网友K:
有点悬,我3s5200,1.2kg,只能悬停15分钟。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是的,谢谢你的纠正;
发射的功率是2mW。当时那套设备距离400米内很稳定。 ...

还要看速率,1.2kbps和1Mbps距离差很远……

网友:
直序扩频的433模块淘宝已经铺货了,一根jj天线完爆2.4GHz方案

网友L:
这个价钱很有诱惑力,期待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个价钱很有诱惑力,期待结果!

感谢支持,陆续更新,不会烂尾的,因为钱都花出去了

网友M:
电池可不可以用超级电容代替

网友:
引用 网友M:
电池可不可以用超级电容代替

超级电容的比能量远低于锂电池,飞不起来的。

网友:
期待楼主大作、、、持续围观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个对讲机就让机机失控。

大胡子,能不能也发给贴,让我们鉴赏一下你的杰作。大的四轴我还没有见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呀,记得我上中学的时候,哪有什么网购呀,连电脑都很难看见,唯一接触多的电脑就是表姐电业局的那天38 ...

晕,我初三做了振华遥控器的编码器部分!后面上高中没继续完成振华。

网友:
等楼主探路,搀和搀和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还要看速率,1.2kbps和1Mbps距离差很远……

码率在13~15kbps之间,没仔细算。跳30个频点,很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K:
有点悬,我3s5200,1.2kg,只能悬停15分钟。

你的配置是什么,说说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配置是什么,说说

dji f450机架,E310动力套,9450桨,nazalite+gps,700线摄像头,600mw图传,osd,达普5200mha,雪橇脚架,这个配置只能10分钟,不要图传,摄像头,osd,脚架,1.2kg,15分钟,下来电池3.7x3.

网友:
现在不是都搞pixhawk了,不要折腾apm了吧。

网友N(2015-11-09):
有没有套件出?想要一套

楼主:
引用 网友N:
有没有套件出?想要一套

今早做的最后的航时测试,3.8V报警,飞行时长28分钟!短距离航线盘旋!准备做套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肯定地告诉你,不可能30分钟。除非你下血本用盘式400KV电机和6s电池才有那么一点可能。
我用铝管做过550 ...

回复您一下,今早做的最后航时测试,3.8V报警下来,盘旋航线28分钟! 今天没带电脑,等有空航拍上视频!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您一下,今早做的最后航时测试,3.8V报警下来,盘旋航线28分钟! 今天没带电脑,等有空航拍 ...

楼主加油

等出套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早做的最后的航时测试,3.8V报警,飞行时长28分钟!短距离航线盘旋!准备做套件了! ...

28分钟已经不错了,带负载么?负载多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