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了一块电子负载,高压72V下管子上电MOS烧毁

楼主(2015-09-24):
电子负载已经更换MOS管后正常使用了。目前使用4颗MOS测试稳定到300瓦功率,更大功率的负载还没测试。
自制了一块电子负载,低压使用良好,高压72V下管子上电MOS烧毁。
自制了一块最大电流40A支持100V耐压的纯电子负载。
测试单节锂电池放电20A稳定运行。
测试12V铅酸电池放电20A稳定运行。
测试30V 10A开关电源10A电流稳定运行。
最后测试使用72V直流电测试,上电瞬间MOS管烧毁了。DS脚短路了。
恒流电子负载使用LM324运放搭建的4颗IR250N MOS方案。每颗检流电阻最大10A。4只并联40A运行。
LM324使用12V开关电源供电。
IR250N MOS 规格书写的200V耐压,热功率214瓦。
我才72V就烧毁了。
大家帮忙看看会是哪里出了故障呢?

比较简单的恒流负载。精度不错,只是431基准温飘较大,4块处理器散热器理论耗散100瓦一颗。

网友A:
上电路,MOS管损坏原因有点多。臆测电路结构有问题,导致MOS关断的时候承受过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电路,MOS管损坏原因有点多。臆测电路结构有问题,导致MOS关断的时候承受过电压 ...

mos工作在线性区域。GS电压0-2.5V范围变化,就是把MOS当做电阻使用。

网友B:
做好散热,有没有可能震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好散热,有没有可能震荡了

怎么知道有没有震荡了呢?

网友C:
烧毁是直接死了还是有明显发热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烧毁是直接死了还是有明显发热啊?

上电瞬间MOS就挂了,哪里有热量吗/

楼主:
不要那么水吧

网友D:
原理图或者实验的图片什么也没有,怎么分析问题?
靠猜喽。

网友:
一定要注意均流,不然很容易烧管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理图或者实验的图片什么也没有,怎么分析问题?
靠猜喽。

我论坛不知道为什么发不了图片了啊

网友E:
72V下,每只管最大只能3A,一旦均流不好,有可能其中一只流过5A。

你的12V和72V是同时加电还是12V先上。12V先上的话,此时LM324进入饱和状态来驱动NMOS,NMOS完全导通状态下,一上电,可能反馈还没建立起来就烧NMOS管了。

对于线性功率放大,建议每只管设计承受40-60W功耗最好,单管长时间100W功耗,可靠性会降低。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论坛不知道为什么发不了图片了啊

可以发图片。

网友:
引用 网友E:
72V下,每只管最大只能3A,一旦均流不好,有可能其中一只流过5A。

你的12V和72V是同时加电还是12V先上。12 ...

手上有台贝奇的300V/150W的电子负载,功率上到100W,5-10分钟必烧一个MOS管,型号IRFP460,就是均流的问题,现在还没修好呢。

网友:
每个mos硬件限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电瞬间MOS就挂了,哪里有热量吗/

Lz可能直接调到大功率值上电了,应该先调到小功率上电,再慢慢调大功率直到需要的功率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论坛不知道为什么发不了图片了啊

楼主:
谢谢啊,才看到这个选项。因为论坛屏蔽了呢?

网友:
是不是mos均流不好,导致某个mos过功率

网友(2018-10-20):
引用 楼主:
谢谢啊,才看到这个选项。因为论坛屏蔽了呢?

楼主....有电路图吗? 方便发上来看下吗?

网友:
能否让大家看下原理图?

网友:
同救原理图!

网友:
有原理图才好分析啊

网友:
首先MOS管标称的热功率是在散热最好的条件下测试的极限参数,一般工程上的热阻都很大的,一般应用247封装的功率管持续热功耗控制在50W以内比较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E:
72V下,每只管最大只能3A,一旦均流不好,有可能其中一只流过5A。

你的12V和72V是同时加电还是12V先上。12 ...

12V先上的话,此时LM324进入饱和状态来驱动NMOS,NMOS完全导通状态下,一上电,可能反馈还没建立起来就烧NMOS管了。

请教大神.
这种情况如何去避免呢?
12V先上电.. 给MOS很大电压冲击.那么一瞬间.冲击电流很多..MOS管一下烧毁...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吗?

网友:
弄啥324啊,必须高速运放才行吧!

网友:
MOS管做电子负载最重要的参数是"安全工作区"!超过安全工作区范围就会烧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