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149驱动ST7529 160160液晶

楼主(2015-09-25):
MSP430F149驱动ST7529 160160液晶

/*--------------------------------------------------------------------------
File Name:HG16016005T.C;
Description:This Resouce Is For Dot Matrix Liquid Crystal
            Modules Controlled By Sitronix'S ST7529

LCM Interface Dimenision:
1       2       3       4       5       6       7       8       9       10
----------------------------------------------------------------------------
VSS     RS      R/W     E       /CS     /RST    VDD     D0      D1      D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
D3      D4      D5      D6      D7      K       NC      A

Author By:Dangzhen
Date:2009-05-07
--------------------------------------------------------------------------*/
#include <msp430x14x.h>

#define DataPort      P1OUT    //数据口 P1

#define led1_on()  P4OUT|=BIT7   //P47 LED+ A   VDD3.3V
#define led1_off() P4OUT^=BIT7

#define lcm_on P4OUT|=BIT5     //背光控制   P45  LED-  K
#define lcm_off P4OUT^=BIT5

#define LCD_RS1 P4OUT|=BIT0    //RS 0:指令  1:数据   P40
#define LCD_RS0 P4OUT&=~BIT0

#define LCD_RST1 P4OUT|=BIT4   //RESET   P44
#define LCD_RST0 P4OUT&=~BIT4

#define LCD_WR1 P4OUT|=BIT1    //WR     P41
#define LCD_WR0 P4OUT&=~BIT1

#define LCD_RD1 P4OUT|=BIT2   //RD  P42
#define LCD_RD0 P4OUT=~BIT2

#define LCD_CS1 P4OUT|=BIT3    //CS    P43
#define LCD_CS0 P4OUT&=~BIT3

#define      VOLCTRL     0x81    / *EC控制 2字节参数 D0~D5,D6~D8*/
#define      VOLUP       0xD6    /* EC减一 */
#define      VOLDOWN     0xD7    /* EC加一 */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TRUE   1
#define  FALSE  0

#define DELAYMS     200

/************************************************************
***************************函数定义*************************/
const uchar  HTDISPLAY[];
void delay();
void delayms();
void delay10ms(int count);
void wr_cmd(uchar cmd);
void wr_dat(uchar dat);
void ST7529Ini(void);
void HDT_DisplayOff();
void HDT_DisplayOn();
void InitSys();
void disp_dots(uchar dat1,uchar dat2);
void disp_bmpp( const uchar *myziku);
void LcdSetAddr16_16(uchar x1, uchar y1,  const uchar *ziku);
void dsiplay16_16(uchar x,uchar y);
const uchar MYNUMBER[];
void LcdSetAddr12_12(uchar x1, uchar y1,  const uchar *NUMBER);
/*--------------------------------------------------------------------------------*/

const uchar  HTDISPLAY[]=
{
0x08,0x30,0x04,0x20,0x02,0x40,0x3F,0xFC,0x29,0x14,0x25,0x24,0x25,0x44,0x3F,0xFC,
0x00,0x00,0x0F,0xF0,0x08,0x10,0x0F,0xF0,0x08,0x10,0x08,0x10,0x0F,0xF0,0x08,0x10,/*"曾",0*/
0x10,0x00,0x11,0xFC,0x20,0x08,0x20,0x10,0x48,0x30,0xF0,0xC8,0x13,0x06,0x20,0x02,
0x41,0xFC,0xF8,0x20,0x00,0x20,0x00,0x20,0x18,0x20,0xE3,0xFE,0x00,0x00,0x00,0x00,/*"经",1*/
...

};

const uchar MYNUMBER[]=
{

0x00,0x00,0x70,0x88,0x88,0x88,0x88,0x88,0x88,0x70,0x00,0x00,/*"0",0*/
0x00,0x00,0x20,0x60,0x20,0x20,0x20,0x20,0x20,0x70,0x00,0x00,/*"1",1*/
0x00,0x00,0x70,0x88,0x88,0x10,0x20,0x40,0x80,0xF8,0x00,0x00,/*"2",2*/
0x00,0x00,0x70,0x88,0x08,0x30,0x08,0x08,0x88,0x70,0x00,0x00,/*"3",3*/
...
};

///////////////////LCD的写字测试程序///16×16//////////////////
//横向点18位,最后两位填0////液晶驱动变态///////////
void disp_bmpp( const uchar *myziku)
{
    uchar x,y;
    uchar uc_CharCode,uc_BitCnt;

    wr_cmd(0x30);//EXT=0

    wr_cmd(0x75);   //Line address set
    wr_dat(0x00);   //Start Line
    wr_dat(0x0F); //End Line

    wr_cmd(0x15);   //Column address set
    wr_dat(0x00);   //Start Column
    wr_dat(0x05);   //End Column

    wr_cmd(0X5C);//Write data to DDRAM

  for(x=0;x<16;x++)
  {
    for(y=0;y<2;y++)
    {
            uc_CharCode = *myziku++;

          for(uc_BitCnt=0;uc_BitCnt<8;uc_BitCnt++)
              {
               if((uc_CharCode&0x80) == 0)
                  wr_dat(0x00);
                   else
                   wr_dat(0xFF);
                 //仅仅点亮panel上面的一个点---需要一个byte
                uc_CharCode =uc_CharCode <<1;
               }

    }
    wr_dat(0x00);
    wr_dat(0x00);
  }
  delayms(1);
}

/*******************************************************
* 名称: LcdSetAddr
* 功能: 设置数据地址指针(坐标值)。
* 入口参数: x1            起始横坐标的值 (0-158)
*           y1      起始纵坐标的值 (0-158)
* 出口参数: 设置正确返回TRUE,参数超出范围返回FALSE
*******************************************************/
void LcdSetAddr16_16(uchar x1, uchar y1,  const uchar *ziku)
{
   uchar x,y;
   uchar uc_CharCode,uc_BitCnt;

   wr_cmd(0x30);    //EXT=0

   wr_cmd(0x75);
   wr_dat(x1);
   wr_dat(x1+15);

   wr_cmd(0x15);
   wr_dat(y1);
   wr_dat(y1+5);

   wr_cmd(0X5C);                         //Write data to DDRAM
   for(x=0;x<16;x++)
   {
    for(y=0;y<2;y++)
      {
          uc_CharCode =  *ziku++;

          for(uc_BitCnt=0;uc_BitCnt<8;uc_BitCnt++)
              {
               if((uc_CharCode&0x80) == 0)
                  wr_dat(0x00);
                   else
                   wr_dat(0xFF);
                 //仅仅点亮panel上面的一个点---需要一个byte
                uc_CharCode =uc_CharCode <<1;
               }

       }
    wr_dat(0x00);
    wr_dat(0x00);
   }
    // if(((x1+15)<160) && ((y1+5)<53)) return(TRUE);
   //  else  return(FALSE);
}

void LcdSetAddr12_12(uchar x1, uchar y1,  const uchar *ziku)
{
   uchar x;
   uchar uc_CharCode,uc_BitCnt;
   wr_cmd(0x30);    //EXT=0

   wr_cmd(0x75);
   wr_dat(x1);
   wr_dat(x1+11);

   wr_cmd(0x15);
   wr_dat(y1);
   wr_dat(y1+2);

   wr_cmd(0X5C);                         //Write data to DDRAM
   for(x=0;x<12;x++)
   {

          uc_CharCode = *ziku++;

          for(uc_BitCnt=0;uc_BitCnt<8;uc_BitCnt++)
              {
               if((uc_CharCode&0x80) == 0)
                  wr_dat(0x00);
                   else
                   wr_dat(0xFF);
                 //仅仅点亮panel上面的一个点---需要一个byte
                uc_CharCode =uc_CharCode <<1;
               }
    wr_dat(0x00);
   }
    // if(((x1+15)<160) && ((y1+5)<53)) return(TRUE);
   //  else  return(FALSE);
}

//Reset Delay
void delay()
{
    uchar uc_dlay1,uc_dlay2;
    for (uc_dlay1=0; uc_dlay1<250; uc_dlay1++);
        for (uc_dlay2=0; uc_dlay2<20; uc_dlay2++);
}

//Delay Times(s Level)
void delayms()
{
    uint ui_dlay1,ui_dlay2;
    ui_dlay2 = DELAYMS;
    while (ui_dlay2-- >0)
    {
        for (ui_dlay1=0; ui_dlay1<500; ui_dlay1++);
        for (ui_dlay1=0; ui_dlay1<500; ui_dlay1++);
    }
}

void delay10ms(int count)   //===延迟===
{
unsigned int i,j,k;
for (i=0; i<count; i++);
  for(j=0; j<10; j++);
    for(k=0; k<120; k++);
}

//Write Instruction Code
void wr_cmd(uchar cmd)
{
    LCD_RS0;

    LCD_WR1;

    LCD_RD1;

    LCD_CS0;

    DataPort = cmd;

    LCD_WR0;

    LCD_WR1;

    LCD_CS1;
}

//Write Display RAM Data
void wr_dat(uchar dat)
{

    LCD_RS1;

    LCD_WR1;

    LCD_RD1;

    LCD_CS0;

    DataPort = dat;

    LCD_WR0;

    LCD_WR1;

    LCD_CS1;

}

void InitSys()
{
   unsigned int iq0;                   //--- 使用XT2振荡器 ---
   BCSCTL1&=~XT2OFF;                   //=== 打开XT2振荡器 ===
   do
   {
   IFG1 &= ~OFIFG;                     //=== 清除振荡器失效标志 ===
   for (iq0 = 0xFF; iq0 > 0; iq0--);   //=== 延时,等待XT2起振 ===
  }
  while ((IFG1 & OFIFG) != 0);         //=== 判断XT2是否起振 ===
  BCSCTL2 =SELM_2+SELS;                //=== 选择MCLK、SMCLK为XT2 ===
//--- 以下填充用户代码,对各种模块、中断、外围设备等进行初始化 ---
  P1SEL  = 0x00;                      // 设置P1口为IO口
  P1DIR  = 0xFF;                      // 设置P1口为output
  P4DIR  = 0xFF;                      //===Set P4.0 to output direction===

  //  _EINT();                            //=== 打开全局中断控制,若不需要打开,可以屏蔽本句 ===
}

/*******************************************************************************
*
*   函数名称    :   ST7529Ini(void)
*   功能描述    :   初始化控制器
*   函数说明    :
*   调用函数    :   无
*   全局变量    :   无
*   输入参数    :   无
*   返回值     :   无
*   设计者     :   Joshua Chiang
*   修改者     :   --
*   版本号     :   1.0
*
*******************************************************************************/
void ST7529Ini(void)
{
    wr_cmd(0X30);   //EXT=0
    wr_cmd(0X94);   //SLEEP OUT
    wr_cmd(0XD1);   //OSC ON

    wr_cmd(0x20);   //POWER CONTROL SET
    wr_dat(0X0B);   //BOOSTER ON

    wr_cmd(0x81);   //ELECTRONIC CONTROL
    wr_dat(0X30);   //DL    30
    wr_dat(0X04);   //DH

    wr_cmd(0xCA);   //DISPLAY CONTROL
    wr_dat(0X04);   //CLD=0,NOT DIVIDE
    wr_dat(0X27);   //1/160 DUTY 39
    wr_dat(0X00);   //FR

    wr_cmd(0xA7);   //Reverse display  ~A6?

    wr_cmd(0xBB);   //COM SCAN DIRECTION
    wr_dat(0X02);   //C79->C0,C80->C159

    wr_cmd(0xBC);   //Data Scan Direction
    wr_dat(0X01);
    wr_dat(0X00);   //CLR=0
    wr_dat(0X02);   //32 Gray-scale 3byte 3pixel mode

    wr_cmd(0x75);   //Line address set
    wr_dat(0x00);   //Start Line
    wr_dat(0x9F);   //End Line

    wr_cmd(0x15);   //Column address set
    wr_dat(0x00);   //Start Column
    wr_dat(0x35);   //End Column

    wr_cmd(0x31);   //ext=1
    wr_cmd(0x32);   //Analog circuit set
    wr_dat(0X07);   //FR=12.7KHZ
    wr_dat(0X02);   //Booster FR=6KHZ
    wr_dat(0X03);   //1/11bias   01 调对比度

    wr_cmd(0x34);   //Dithering off
    wr_cmd(0x30);   //EXT=0
    wr_cmd(0xAF);   //DISP ON
        }

//Write Data To DDRAM
void disp_dots(uchar dat1,uchar dat2)
{
    uchar uc_RowCnt,uc_ColCnt;
    wr_cmd(0x30);//EXT=0

    wr_cmd(0x75);   //Line address set
    wr_dat(0x00);   //Start Line
    wr_dat(0x9F);   //End Line

    wr_cmd(0x15);   //Column address set
    wr_dat(0x00);   //Start Column
    wr_dat(0x35);   //End Column

    wr_cmd(0X5C);//Write data to DDRAM

    for (uc_RowCnt=0;uc_RowCnt<80;uc_RowCnt++)
    {
        for (uc_ColCnt=0;uc_ColCnt<54;uc_ColCnt++)
        {
                wr_dat(dat1);
                wr_dat(dat1);
                wr_dat(dat1);
        };

        for (uc_ColCnt=0;uc_ColCnt<54;uc_ColCnt++)
        {
                wr_dat(dat2);
                wr_dat(dat2);
                wr_dat(dat2);
        };
    };

    delayms();
}

void dsiplay16_16(uchar x,uchar y)
{
   const uchar *z;
   z=HTDISPLAY;
   for(;x<145;x+=16)
   {
     for(;y<50;y+=6)
    {
      LcdSetAddr16_16(x,  y, z);
      z+=32;
     }
     y=0;
   }
}
/*
功能:设置液晶开关
参数:无
返回:无
*/
void HDT_DisplayOn()
{
    wr_cmd(0xaf);
    //wr_cmd(0x94);
    led1_on();
    lcm_on;
}

void HDT_DisplayOff()
{
    wr_cmd(0xae);
    //wr_cmd(0x95);
    led1_off();
    lcm_off;
}

void main()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atchdog timer ===
    InitSys();                   //=== 初始化 ===
    LCD_RST0;
    delay();
    delay();

    LCD_RST1;
    delay();
    delay();

    ST7529Ini();
     disp_dots(0x00,0x00); //Clear Screen
    while (1)
    {    //disp_dots(0x00,0x00); //Clear Screen
      // disp_dots(0xFF,0xFF); //All Dots Display

        //disp_dots(0xFF,0x00); //Seperate Rows I

       HDT_DisplayOff();
        HDT_DisplayOn();
        //disp_dots(0x00,0xFF); //Seperate Rows II

       // disp_dots(0x00,0x00); //Clear Screen
      dsiplay16_16(0,0);

      //  LcdSetAddr12_12(0, 6,HTDISPLAY);

       // disp_bmpp(&HTDISPLAY[32]);

       // LcdSetAddr16_16(16, 0, HTDISPLAY );
        //LcdSetAddr12_12(0, 18,MYNUMBER);
    }

}

网友:
底下怎么是乱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