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志A20,有人知道如何修改频率吗?

楼主(2015-09-25):
全志A20标称双核1G, 目前做了一个板,发现温度比较高,请问有没有办法降低频率,最好是在我自己的程序中可以根据需要调节频率。如果实现不了,能在编译时固定成一个频率也可以。

网友A:
自己做板?
应该在UBOOT里面可以改吧??
找找uboot里面的系统初始化?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自己做板?
应该在UBOOT里面可以改吧??
找找uboot里面的系统初始化?

估计在SPL里面设置CPU的频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在SPL里面设置CPU的频率的

感谢,我们找一找

网友B:
初始频率在fex里面改,linux跑起来后可以用cpufreq控制。

网友:
温度多高?马上要要到板厂去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初始频率在fex里面改,linux跑起来后可以用cpufreq控制。

正解!
恩,想起来有个FEX文件配置,沽大师不愧是大师

网友(2018-09-11):
引用 网友B:
初始频率在fex里面改,linux跑起来后可以用cpufreq控制。

请问fex里面是直接管控内核的? uboot 里面配置不到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