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Link电脑端驱动安装失败

楼主(2015-09-25):
Win7 64bit 在万丽官方FTP下载的驱动,先安装了setup_freelink.exe,然后运行setup_winusb64.exe。驱动提示安装成功
然后手动指定驱动路径到system32下,但是之后错误如图所示。请指教,谢谢!~

网友:
楼主可以直接把你的帖子私信给manley, 他应该是万利的工程师。
@manley

网友:
我遇到了和楼主一样的问题,不知道如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