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两个128G的U盘,为何两者的分区形式有分别?(已解决)

楼主(2015-09-25):
两个U盘均是在京东买的, 128G, USB 3.0

其中,有一个汽车音响可以使用(格式化成FAT32),  它显示的是一个移动盘的符号,可以直接格式化。

但另一个,显示的是硬盘的符号,需要创建一个扩展盘。但就算格式化成FAT32, 我的汽车音响仍无法使用。

可以将不能使用的那一个U盘,搞成可以使用的形式?

网友A:
买到退过货的了?有工具可以改识别模式的,以前只用量产工具改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到退过货的了?有工具可以改识别模式的,以前只用量产工具改过。

这不是关键。

问题是,我没有办法将无法使用的那一个改成移动盘符的形式(不必创建分区,就可以直接格式化)。

网友B:
在RD1上右键点击选择“删除所有分区”,然后再选择“清除扇区数据”,扇区范围选择0到32即可。
然后在我的电脑里面重新格式化即可。

网友C:
量产工具可以改模式吧

网友:
量产工具重新量产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RD1上右键点击选择“删除所有分区”,然后再选择“清除扇区数据”,扇区范围选择0到32即可。
然后在我的 ...

试了,不行仍是需要先建立分区,才可以格式化。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量产工具可以改模式吧

有人可以上传量产工具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人可以上传量产工具吗?

要用chipgenius或者拆盘看主控型号,然后找型号专用的工具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要用chipgenius或者拆盘看主控型号,然后找型号专用的工具

应该是找不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找不到的。

我也认为找不到。

网友:
同意11楼的,  先查出主控型号,然后找对应的量产工具即可,常见的都能找到的。

网友F:
试试在盘上右键,然后选择快速分区,就不用新建分区,而是整盘格式化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试了,不行仍是需要先建立分区,才可以格式化。

处理完以后不要用DiskGenius分区,如果看不见盘符,可以在桌面 - 我的电脑上点击右键 选管理 - 磁盘管理,会看到U盘的分区变成RAW格式,只需要在上面点击右键选择 更改驱动器号和路径 - 添加 即可。

注:出现识别不了的原因是因为U盘的0扇区被写入了MBR表,而一般的导航软件只能识别0扇区为PBR信息的U盘,以前做导航开发经常遇到这种情况。

网友:
正常U盘和问题U盘的对比

网友G:
我有一个旧U盘也试过用diskgenius处理不了,然后找量产工具才行。

先用芯片无忧找出主控。再找量产工具吧。

网友:
用那个ultraISO改成usb-hdd试试,或者zip之类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不是关键。

问题是,我没有办法将无法使用的那一个改成移动盘符的形式(不必创建分区,就可以直接格式 ...

先要查主控芯片,看到有网友传了。然后再找相对应的量产工具,就可以改模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试试在盘上右键,然后选择快速分区,就不用新建分区,而是整盘格式化

你要先选择多少个分区。选1?仍是会先创建1个分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处理完以后不要用DiskGenius分区,如果看不见盘符,可以在桌面 - 我的电脑上点击右键 选管理 - 磁盘管理 ...

不行的,分配了盘号,但是格式化不了。

需要“新建简单卷”后才能格式化。新建后,就会创建一个分区。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有一个旧U盘也试过用diskgenius处理不了,然后找量产工具才行。

先用芯片无忧找出主控。再找量产工具吧 ...

[2015-09-25 16:39:26] 在设备F:\ 检测到控制器 -> 银灿(Innostor);

[2015-09-25 16:39:26] 在设备F:\ 检测到控制器型号 -> IS917-B1;

http://www.upantool.com/liangchan/Innostor/2014/5475.html

[银灿主控] 银灿IS917量产工具v2.11.00.76 V103_05_06101

正在下载。。。。

网友:
引用 楼主:
[2015-09-25 16:39:26] 在设备F:\ 检测到控制器 -> 银灿(Innostor);

[2015-09-25 16:39:26] 在设备F:\  ...

阿莫,4楼的方法应该有用的,你先清零,可以多清一点比如1000个扇区,然后拔下来重新插,再到我的电脑里面格式化,关键是:一定要拔下来而且是在我的电脑里格式化。

网友:
和量产工具应该是没什么关系的,就是0扇区写的一些数据决定了引导模式。
可以用winhex打开看到,
或者直接用工具处理一下,有很多现成的软件。
例如usboot之类。
选择FDD或ZIP模式就是可移动磁盘,选择HDD模式就是硬盘。

网友:
直接换货吧

楼主:
引用 楼主:
[2015-09-25 16:39:26] 在设备F:\ 检测到控制器 -> 银灿(Innostor);

[2015-09-25 16:39:26] 在设备F:\  ...

上面的这个工具不行。会提示无法识别内存芯片型号。

于是,找另一个工具:

[银灿主控] 银灿IS917黑片量产修复工具V1.0.0.109

http://www.upantool.com/liangchan/Innostor/2015/6643.html

(此工具上传到本帖附件)。

运行: Innostor MPInfo.exe 可以看到芯片信息,可看到128M的容量。

再运行: InnostorMPTool.exe, 看到09有如下信息:
(DDR)Micron MT29F1T08CTCCBCB(2CA4E554A9)
CH:1,CE:4, capacity:126496 MB(V1.01.00 )

点击开始。

运行了1分钟,我觉得没有希望了,于是按停止。

WINDOWS 下提示U盘没有媒体。 再用上面的工具Innostor MPInfo.exe 查看,容量变成0了。

我想: U盘被我搞坏了? 幸好是京东买,做了退货的准备。

再进入 DiskGenius , 哈哈,如有神助,竟然看到了移动盘的符号,可以直接格式化,不需要创建分区!

楼主:
就这样,糊里糊涂的,搞好了。

楼主:
不过,空欢喜一场。

插入到mx6的汽车音响中,仍提示没有插入u盘。

看来,歌乐的主机很挑U盘。

网友H:
实在不行,就用winhex把前几个扇区内容读出来,写入到问题U盘的对应扇区中。

楼主:
引用 网友H:
实在不行,就用winhex把前几个扇区内容读出来,写入到问题U盘的对应扇区中。 ...

不折腾了。

网友:
就是几个字节数据的原因,很多年前搞单片机读写U盘时研究过,详细的定义记不清了,但是大体意思就是这样。
0扇区的某个地址的数据决定了分区模式,
一种简单的模式,没有分区表,后面直接就是分区数据。这种模式下一个物理盘只有一个分区。例如软盘。
另一种模式,引导扇区后,跟的是分区表,之后才是各个分区的数据。这种模式下一个物理盘可以有多个分区。例如硬盘。
不论哪种模式,windows都可以识别的,但是对于某些低端的设备,软件上可能考虑不那么周全。

网友I:
OTG线接到手机看看能不能格式化

网友J:
没有人吐槽土豪买SD卡都买128么

楼主:
引用 网友I:
OTG线接到手机看看能不能格式化

不试了,已经退货。

楼主:
引用 网友J:
没有人吐槽土豪买SD卡都买128么

土豪买1T容量的。

楼主:
我突然意识到,这问题的可能答案。

歌乐的汽车操作系统是wince。

wince集成的U盘驱动可能很有限,它只是集成了常用的一些主控芯片。

而我测试的这个u盘主控可能比较偏门,导致了wince无法识别。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突然意识到,这问题的可能答案。

歌乐的汽车操作系统是wince。

突然意识到,坛主换车,换了什么车?

网友K:
为了适应一个U盘,就要换车?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为了适应一个U盘,就要换车?

你搞错顺序了。

是换了车,碰到u盘的问题。

两个u盘都是从京东新买了。不能使用退货就行了。

网友L:
引用 楼主:
我突然意识到,这问题的可能答案。

歌乐的汽车操作系统是wince。

wince能支持32G已经不错了....根本原因是128G的WINCE不支持...

网友:
莫非是质量问题?可能不是一个批次出厂的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L:
wince能支持32G已经不错了....根本原因是128G的WINCE不支持...

不会啊,我现在就是使用128G的U盘,朗科的。

网友:
建议不要买U盘,尤其不要买这么大容量的U盘,改买大容量 MicroSD + 读卡器。

因为:U盘集成了主控,读写速度什么的固定了,而且主控容易挂,挂了就直接全盘报废。

推荐使用这一种,小巧玲珑,方便携带,和卡融为一体,我一直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M:
建议必要买U盘,尤其不要买这么大容量的U盘,改买大容量 MicroSD + 读卡器。

因为:U盘集成了主控,读写速 ...

建议不错。

不过可以使用的读卡器不知道是否好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