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源晶振和FPGA之间用电容或者电阻连接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5-09-25):
如题,5V的有源晶振能否通过一个电容直接连接到3.3V的FPGA端口? 晶振频率27MHz,谢谢

网友:
为何不直接用3.3V的有源晶体呐

网友:
可以通过一个100欧左右的连接,实验临时使用可以的

网友:
电容隔直了,不行。一般用33欧姆电阻

网友:
单端的一般都是接电阻,只有差分的才接电容

网友:
可以加个电阻接吧,开始我还考虑5V逻辑会不会烧3V的端口,忽然想起来自己已经这样做过了,为了数据同步,把51板子上的时钟信号送入EP3C10的时钟输入中,目前还没有烧芯片。

网友:
单端时钟信号加电阻一般都是阻抗匹配或者调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