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2102加ADUM4160隔离模块实现USB通讯存在问题

楼主(2015-09-25):
CP2102加ADUM4160隔离模块实现USB通讯,但是电脑不能检测到CP2102模块,前提是cp2102驱动已经安装,在未加隔离模块之前可以实现通讯,但是加上ADUM4160之后直接检测不到CP2102的存在。是ADUM4160的要有注意事项吗?请教各位,谢谢

网友:
这个是可以的,是不是你的电路出现问题了

网友A:
这是我的电路稳定运行   R105 R106 R111 R112都是24Ω电阻

网友:
复位脚悬空?

网友B:
你妹的贴电路图啊,这种让人猜来猜去的,浪费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我的电路稳定运行   R105 R106 R111 R112都是24Ω电阻

,这是我的电路原理图,您看有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妹的贴电路图啊,这种让人猜来猜去的,浪费时间

不好意思,电路图已贴,在楼下的回复中...PS:我用USB同电脑连接,一直显示“无法识别的USB设备”,但是前提是我的电脑CP2102的驱动已经安装过了,而且测试可用

网友B:
图上 ADUM1460 的12 13 14 脚是要连在一起的吗你的没连一起吧 ,这个有影响吗

网友C:
金升阳的0505有最低负载限制  需要在输出并个电阻是负载满足最小负载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是我的电路稳定运行   R105 R106 R111 R112都是24Ω电阻

只要是数字隔离器就可以隔离USB信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金升阳的0505有最低负载限制  需要在输出并个电阻是负载满足最小负载

酱紫,我先试试,还有如果用ADUM5000做隔离电源用的话也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上 ADUM1460 的12 13 14 脚是要连在一起的吗你的没连一起吧 ,这个有影响吗

那三个引脚是连在一起的,可能是图片显示的问题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只要是数字隔离器就可以隔离USB信号吗?

这个片子是专门用来隔离USB差分信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片子是专门用来隔离USB差分信号的

恩,毕竟USB不是普通的高低电平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金升阳的0505有最低负载限制  需要在输出并个电阻是负载满足最小负载

加了电阻,还是不行,在笔记本测试的话显示“无法识别的设备”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个片子是专门用来隔离USB差分信号的

TI貌似没有隔离USB信号对应的芯片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TI貌似没有隔离USB信号对应的芯片吧?

TI也不是百货商场,各家有各家的定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我的电路稳定运行   R105 R106 R111 R112都是24Ω电阻

方便的话,来个全图呗;
最近想改版个,隔离USB,出2路485,TTL,232;需要取经学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我的电路稳定运行   R105 R106 R111 R112都是24Ω电阻

你好,您看我的电路图有需要改正的地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