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推荐一款pic芯片

楼主(2015-09-26):
pic的芯片 sop-16 或者sop-20封装的。带捕捉功能的。市面上量大的。性价比好的。请大家推荐一个型号。

网友:
要8位?16位?还是32位?,另外PIC一般没有SOP16的,通常是SOP14的或SOP20的,带捕捉?是指的是定时器捕捉功能吗?

网友:
PIC16f1824

网友:
根据你的要求条件,到官网挑选

http://www.microchip.com/ParamCh ... ng=cn&pageId=74

楼主:
我根据需要找了几个型号的pic。问了供应商价格。还是你推荐的这个性价比最好。再一次。谢谢了。看来还是实践出真知。

网友:
PIC用户表示使用过程很痛苦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根据需要找了几个型号的pic。问了供应商价格。还是你推荐的这个性价比最好。再一次。谢谢了。看来还是 ...

哈哈,因为这个芯片我们公司使用很多,出货量很大

网友A:
PIC16F1830 2.2一块

网友:
pic16f1503

网友:
pic16f818  pic16f819

网友:
引用 网友A:
PIC16F1830 2.2一块

没有这款芯片。

网友:
16F1503 不带楼主要的CCP 功能。

网友(2015-11-12):
欧美的一般没量的话,不知服务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