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力通VT911,599,有需要胎压监测的朋友可以下手了

楼主(2015-09-26):
JD自营,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599好多天了,T6更好,也是599。
阿莫淘宝买的T6C送充气泵更给力些。

趴趴狗520也只有699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没有留意后文。

后来t6c我退货了,原因是彩屏在太阳下看不清楚。

谢谢。不好意思后面没看那个帖子。请问下-80的优惠哪儿来的啊莫大?

网友:
是不是抢完了,没有这么大优惠啊

网友:
799大洋T6C飘过,准确可靠就行

网友B:
一般安装的话要多少钱。这个是内置式,要拆轮胎。

网友:
我也是用这一款,有时候左前传感器出现链接不上

网友:
那么便宜?曾经想装一个内置的,我问过一家,直接要300,没装成。想想也不对,我这边补胎才15。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安装的话要多少钱。这个是内置式,要拆轮胎。

东莞某镇区轮胎店(伟力通推荐店有微信安装码)安装的,60元:拆胎、装内置感应器、装胎、打气、动平衡、装车、放气测试、再打气、贴标签纸。

网友(2016-11-11):
今天568还可以,满200减100

网友:
经常出现某个传感器没连接,客服说受到干扰让把显示器换位置装,我强行让客服换了个新的用一段时间还是一个吊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