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Q-2气体传感器试用了下,感觉发热比较厉害

楼主(2015-09-26):
耗电比较厉害,温度有50度左右,话说这种传感器能用多久,定期更换???

网友:
做毕设的时候用过这个传感器,看手册检测气体的原理就是氧化还原反应,把火机的气体对着探头喷,会发现传感器钢网里面的关键元件像被“烧红”了一样

网友:
这种传感器不是要预热才能使用吗?

网友A:
语言预热的,文档里有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语言预热的,文档里有说

不知道这东西能用多久

网友:
做毕业设计,也用MQ2,预热之后,用打火机的气体,里面的就会发红!!

网友:
传感原理应该是催化燃烧式,打火机气体不能离传感器太近,否则就会发热,浓度不能太高了,否则就会缩短寿命,这种传感器好像半年需要标定一次吧

网友:
本来就要发热的吧,不发热不行的!

网友B:
因为功耗近700mW,外壳热是正常的。

正常室内使用寿命大于5年,持续通电状态。

使用时应避免高浓度冲击,比如用打火机气直接对着传感器测试。

我用过,有问题请留言。

网友:
有些气体传感器本来就是发热着用的,内部有加热电路的。SF6传感器工作时就很热。

网友C(2023-09-01):
引用 网友B:
因为功耗近700mW,外壳热是正常的。

正常室内使用寿命大于5年,持续通电状态。

坛友, 最近被MQ-6搞的头皮发麻

在常温下标定 8% (丙烷) 得到ADC = 1000
第二天呢, 同样读到1000,  而为4.8% 搞的很蛋疼,有的时候为11% 超过了3%的误差.

坛友,求指导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坛友, 最近被MQ-6搞的头皮发麻

在常温下标定 8% (丙烷) 得到ADC = 1000

这是半导体的,不能直接用ADC去算,用电阻比去算。半导体的传感器就是个玩具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是半导体的,不能直接用ADC去算,用电阻比去算。半导体的传感器就是个玩具  ...

用比值也头皮发麻..标定的时候RS/RO .

报警的时候,RS /R0   R0为当前的0点..也不对,, 误差也比较大..
求指导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用比值也头皮发麻..标定的时候RS/RO .

报警的时候,RS /R0   R0为当前的0点..也不对,, 误差也比较大..

传感器老化时间够不够?软件有没有动态更新零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传感器老化时间够不够?软件有没有动态更新零点???

老化时间是足够的.
会更新0点, 在一分钟内, 0点ADC偏差小于10个值(5V/4096)
就更新0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传感器老化时间够不够?软件有没有动态更新零点???

我在气标之前,进行空标.  记录空标的Ro值, 和气体8LEL的 Rs值 求得一个比例

默认的时候, Ro动态更新( 在一个范围之内)不动,就把当前的Ro保存起来.
当有气体的时候实时计时Rs,  然后Rs/Ro(动态的这个)  和 气标的时候比例 做对比..

发现呀....  误差还是超过范围了.. 3LEL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老化时间是足够的.
会更新0点, 在一分钟内, 0点ADC偏差小于10个值(5V/4096)
就更新0点.  ...

更新0点应该还有个条件吧,譬如是连续5天的最低值,才是零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更新0点应该还有个条件吧,譬如是连续5天的最低值,才是零点吧。

如果是最低值那不对了..
0点本身就是在0.3V -1V的飘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