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可以做到PCB板孔里吗?

楼主(2015-09-26):
请问版主,JLC能把螺纹做到PCB板孔里吗?

网友A:
不太可能把....PCB版一般都是玻纤版难以丝攻....
铝基板倒是有可能
再者只有1~2mm的厚度

网友:
目测不靠谱,pcb本身不够结实,受力很可能松脱。难道你想让板厂给你攻丝然后金属化不成?

网友:
想做螺纹自己拿个丝攻攻牙呗。不过那么薄的板,就算是铁板都不能保证不滑牙。

网友:
基板材料的强度和厚度都不够,够呛

网友:
做个大孔焊盘,塞个铜螺母进去焊接

网友:
苹果手机,直接将螺母焊在PCB表面,摔容易脱落。

网友:
做个大的通孔焊盘,将铜的螺帽焊在上面就可,如果觉得螺帽太厚,可以将通孔做大,螺帽放到通孔里

网友B:
简单的方法:用 全铜螺帽 用焊锡固定在pcb底层,,
更牢固的方法:用 全铜铆钉 固定在pcb上并焊接,,,

网友C:
画六角焊盘,最后将螺母焊接在PCB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画六角焊盘,最后将螺母焊接在PCB上.

这个建议靠谱

网友:
压卯螺母

网友D:
靠谱的方法是 开个焊盘,完后用焊锡填,在用丝锥

网友:
见过有直接嵌在PCB板上面的螺母的。

网友:
对的,以前就是看到的这种,请问,这种螺母,是怎么处理的啊?

网友:
只要开合适的过孔,比如M2的丝用1.7或1.6的孔,绝对刚刚好

网友E:
拉铆螺母,淘宝一大堆,薄铁皮外壳工艺,很多都是这样处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拉铆螺母,淘宝一大堆,薄铁皮外壳工艺,很多都是这样处理的。

不错不错,不愧是元老,见多识广

网友:
引用 网友E:
拉铆螺母,淘宝一大堆,薄铁皮外壳工艺,很多都是这样处理的。

拉铆螺母 长知识了

网友:
长知识了

网友:
哈哈,你去机械厂多了,也都看到了,12楼说的压铆,实际上都差不多的东西,有专用工具的。效果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靠谱的方法是 开个焊盘,完后用焊锡填,在用丝锥

要是用焊锡,拆装几次就废了。

网友:
如果要求简单,可以用自攻螺丝,比如开2.5的孔,用M3的自攻螺钉。要求高点的,就先做好板,再拿到机械厂冲压T型螺帽

网友:
木螺丝伺候    或者压卯螺柱

楼上那谁,拉卯明显是错别字

网友:
mark下 公司有用,一直不知道是啥

网友:
拉铆螺母,长知识了,还有这种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简单的方法:用 全铜螺帽 用焊锡固定在pcb底层,,
更牢固的方法:用 全铜铆钉 固定在pcb上并焊接,,,{:v ...

感谢
我们对定位的要求非常高,要求四个螺母表面位置平整,高度一致。
不知道全铜铆钉是否可以做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太可能把....PCB版一般都是玻纤版难以丝攻....
铝基板倒是有可能
再者只有1~2mm的厚度 ...

在大功率电子设备上面很常见。
随便翻块板给你看看。

网友F:
引用 楼主:
感谢
我们对定位的要求非常高,要求四个螺母表面位置平整,高度一致。
不知道全铜铆钉是否可以做到? ...

你要想平整,我上面发的这种你跟PCB焊接厂家沟通好,定好高度和误差,肯定没有问题的。关键要看你PCB精度如何。
还有你可以用这种。

楼主:
引用 网友E:
拉铆螺母,淘宝一大堆,薄铁皮外壳工艺,很多都是这样处理的。

感谢
我们对定位的要求非常高,要求四个螺母表面位置平整,高度一致。
不知道拉铆螺母是否可以做到?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要想平整,我上面发的这种你跟PCB焊接厂家沟通好,定好高度和误差,肯定没有问题的。关键要看你PCB精度 ...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的意见,我就不一一回复了,O(∩_∩)O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