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RM+Android的产品如何加密?

楼主(2015-09-26):
最近在做一款产品,要用到全志A20+Android的方案,请问在A20里面有没有唯一ID?如果没有,还有没有其他方法可以加密,防止程序被复制?

网友:
有动脑筋想这些问题还不如把精力放到做产品上。

网友:
用一块加密芯片就行了。

网友A:
有WIFI模块什么的不。可以用MAC地址吗?
或者板子上有SPI Falsh也行。比如华邦的W25Q系列就有唯一ID!

atmel的加密IC都要两三块钱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WIFI模块什么的不。可以用MAC地址吗?
或者板子上有SPI Falsh也行。比如华邦的W25Q系列就有唯一ID!

at88sc0104c  1.x RMB

网友:
全在A20有安全系统。硬件使能后就可以读取SID并且进行hash运算。完全可以利用内置ID加密

网友:
APP有毛加密的,华强北看一眼,马上搞出比你还漂亮的APP.

楼主:
其实没指望用这个来防止破解,只是增加一些破解成本而已
板上有网卡,可以用MAC地址,而且NandFlash应该也有唯一ID

网友:
有一种IC叫加密IC,多种接口和实现方式,楼主不要想着自己在Android实现,不是不行,而是你生产起来很麻烦,实际上很多原厂都有参考方案

网友(2016-01-09):
引用 网友A:
有WIFI模块什么的不。可以用MAC地址吗?
或者板子上有SPI Falsh也行。比如华邦的W25Q系列就有唯一ID!

W25Q有唯一ID是真的吗,容易破解吗?

网友:
是哦,先把产品设计好了,设计中考虑到防盗的问题,但这个真别花太大力气了,毕竟,花心事盗你的人,估计也没啥改进能力,所以,只要你持续改进,他跟着破解也是累得不行(钱肯定花得更多)。当然,这可不是说保护知识产权不生要哈(别误会)。
建议在电路中找个合适的接口,弄个加密芯片就行,想怎么加加密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