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aspberry pi” 的大神 , PI的系统TF卡如何格式化

楼主(2015-09-26):
起因:
1.给树莓派系统升级,由于过程中不知道是命令输错了,还是操作有问题,没升级成功,重启后,进不了树莓派系统了。

解决:
1,想格式化TF卡后,从新烧系统。

遇到的问题:

1 用各种方式死活格式化不了。在win下依然能看到BOOT里面的文件。

各种方式包括:
1,win下的各种软件
2,Linux 下的各种命令。

我应该怎样才能进系统。。。。或者格式化改TF卡

卡是京东购入   16g  SR-16UY2

楼主:
再次用  win32 DIsk Imager 写入镜像 提示如下

网友A:
用PM把fat32和ext4分区都删除,然后在新建一个fat32分区。

网友:
卡坏了吧= =

网友B:
用HPUSBDisk工具低级格式化,救过不下10片RaspberryPi断电引起的文件系统损坏。 http://pan.baidu.com/s/1qWzMk24

网友C:
我也遇到过这问题,用手机格式化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PM把fat32和ext4分区都删除,然后在新建一个fat32分区。

PM 测试过,提示IO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遇到过这问题,用手机格式化就可以

手机也试过了,虽然现实格式化成,但是里面的所有东西依然存在。。。。

楼主:
谢谢  正在用楼上推荐的 HP USB DISK  低格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HPUSBDisk工具低级格式化,救过不下10片RaspberryPi断电引起的文件系统损坏。 http://pan.baidu.com/s/1q ...

在最后关头,提示错误

打开,,,,里面的文件依然存在
无语了  换个工具看看

楼主:
谢谢你的软件,测试了还是不行, 可能真的是这张卡挂掉了

网友D:
这个试试:SDFormatterv4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试试:SDFormatterv4

谢谢,这个软件用过,还是不行  90%的可能是卡坏了

网友:
电工 试过的东西 不行 ,就不用怀疑 软件问题了。  肯定是lz的 卡 坏了。

网友:
很明显卡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