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面上有卖能够让无刷直流电机频繁正反转的电调吗?

楼主(2015-09-26):
我目前了解到一些电调具有“双向模式”,可编程设置正转和反转功能,但是有能够让电机在通电情况下由正转直接切换到反转的电调吗?

补充一下,是无传感器的。

网友:
船模车模

网友A:
油门默认中间  推油门正反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门默认中间  推油门正反转

是无位置传感器的吗?

正转切换到反转要多长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门默认中间  推油门正反转

是无位置传感器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无位置传感器的吗?

就是普通电调 跟航模的一样 加了正反转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无位置传感器的吗?

正转切换到反转要多长时间?

好像0.几秒吧  不记得了 船模的电调用水冷 在mos管上贴扁平铝管

网友A:
08年帮朋友弄过船模电调 车模船模用枪式遥控器 去逛逛船模网站吧  楼主不是搞四轴么 怎么关心起双向电调

网友:
好硬3D电调

网友:
有啊,淘宝大把的,电调

楼主:
嗯,刚看了好盈官网,是今年5月份刚推出的新品,不知道他这个“快速切换正转&反转”,到底有多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08年帮朋友弄过船模电调 车模船模用枪式遥控器 去逛逛船模网站吧  楼主不是搞四轴么 怎么关心起双向电调 ...

如果无感无刷直流能像有刷直流电机那样做到正反转快速切换,想必应用前景是非常大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无感无刷直流能像有刷直流电机那样做到正反转快速切换,想必应用前景是非常大的 ...

我感觉没什么必要,在很快速的情况下做正反转的冲击很大的!
现在电调没什么兴趣了,玩伺服吧!

玩伺服比玩电调更有技术含量,至少比方波电调多了些所谓的算法,当然,不是那些装逼人搞的神经网络,模糊逻辑了,有兴趣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感觉没什么必要,在很快速的情况下做正反转的冲击很大的!
现在电调没什么兴趣了,玩伺服吧!{:tongue: ...

无刷伺服吗?就是有感无刷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无刷伺服吗?就是有感无刷吧

对啊!
有感的虽然有了传感器,降低了位置获取难度,但他的难度又体现在别的地方了,我现在的兴趣是做个自稳3轴云台,感觉比无感FOC还要复杂些!刚刚做完有刷的伺服。磁编码器挺好用的!就是英飞凌一直没有可用的TLE5012B使用代码,所以现在还在用默认的ABI模式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啊!
有感的虽然有了传感器,降低了位置获取难度,但他的难度又体现在别的地方了,我现在的兴趣是做个 ...

云台是个好玩的东西,已经在计划之中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无感无刷直流能像有刷直流电机那样做到正反转快速切换,想必应用前景是非常大的 ...

……电调粗暴简陋控制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调粗暴简陋控制而已

除了启动和高速,没什么含量!但就是这样的东西,除了好硬,还没几个公司能真正搞定的,要是没有BLHELI,估计还真是万古如长夜!不过BLHELI也不是万能的,尽管他们都认为够用了。

网友C:
车用船用无刷电调就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对啊!
有感的虽然有了传感器,降低了位置获取难度,但他的难度又体现在别的地方了,我现在的兴趣是做个 ...

无刷云台可以一起讨论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车用船用无刷电调就满足你的要求。

其实我关注的是这些电调正反转切换速度能有多块,是否支持无感无刷电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我关注的是这些电调正反转切换速度能有多块,是否支持无感无刷电机 ...

好硬的是无感的,我试了一下,也不觉得怎么快。你想螺旋桨那么大,速度那么快,一下子要刹住的能量放哪里?自从用速度环做了无感FOC后,我都不想有任何急停的想法,这完全是操MOSFET管的搞法。

最近的伺服是我的新爱,有了加减速,正反转舒服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无刷云台可以一起讨论下,

今天把姿态模块放到电机轴上,狂抖啊!正在解决中。。。。。。

我的姿态部分是串口通信,100HZ的。

个人感觉,3轴云台和四轴控制其实是一样的。自从搞了无刷电调,好多年都没有摸过自动控制了,除了刚毕业的,估计大家都差不多吧!哈哈。。。感觉高数、根轨迹、传递函数等和我的初恋一样都是遥远的记忆了。

网友:
有那种驱动和电机一体的无刷电机估计是楼主想要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其实我关注的是这些电调正反转切换速度能有多块,是否支持无感无刷电机 ...

这不是控制问题,是物理问题。。。  把正转能量耗掉,然后加入反转能量。   能量/时间=功率。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我关注的是这些电调正反转切换速度能有多块,是否支持无感无刷电机 ...

晕倒,还在问是不是无感。。。
再说一遍,正反转电调只是粗暴简陋的控制,正反转主要是物理问题,不要总是问是不是无感神马的,去了解下船模。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我关注的是这些电调正反转切换速度能有多块,是否支持无感无刷电机 ...

你买一套试试不就知道了。
反转要先刹车,方法是短路MOSFET

网友:
带传感器,有伺服,要正反转,一样面临的是物理问题。

网友:
楼主把机械问题直接轻松忽略了, PWM可以上百M,你拿PWM去驱动机械继电器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控制问题,是物理问题。。。  把正转能量耗掉,然后加入反转能量。   能量/时间=功率。 ...

你把电调想的太简单了,没有做过的人不会知道控制的难度在哪。

无感无刷直流电机的正反转切换涉及到几个难点,和有感的完全不一样:
1、闭环到启动的衔接方案;
2、快速精准的启动方案;
3、快速的启动到闭环的切换方案。

而有感的全程只需要知道位置传感器反馈的信号再给对应相位通电即可,难度要小很多。

你对无刷直流电机的理解还停留在物理层面,你把这几个难点动脑子思考一下就会知道你所说的“粗暴简陋的控制”是多么可笑。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把电调想的太简单了,没有做过的人不会知道控制的难度在哪。

无感无刷直流电机的正反转切换涉及到几个 ...

呵呵,不跟你抬杠。  已经有不少人建议你去买船模电调,

网友:
快速反转里头要克服惯性的话纯电子的效果不好的,加机械刹车片然后配合电子的有可能,或者离合器配合飞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