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的NAZA飞控和新西达电调电机组合的不和谐问题~

楼主(2015-09-26):
        事情是这样的:
之前自己做了一个飞控,用“新西达电调+电机”,  飞得一般,风大时出现难控制现象, 最近有点闲钱,买了一个NAZA-M Lite的控, 一是想看看飞不好到底是飞控原因还是电机和电调原因,二是看看好的飞控的效果。
可是,悲剧开始了, 花了两个晚上把飞机改装装上了NAZA, 然后先绑在架子上面先试试效果(还好这样,要是直接飞估计就惨了),结果启动以后发现NAZA的电机怠速很高, 甚至不
加油门都感觉可以飞起来,然后加油门以后也感觉不怎么受控, 而且有时各别电机还出现堵转现象。

        当时以为是电调坏了,可是用自己的板子直接加PWM一切正常, 上示波器以后发现, NAZA怠速设置最低时PWM正脉冲也有1.140ms~1.170ms ,“推荐”怠速达到了1.200ms以上, 但是我的新西达电调在1.120ms就
开始转了,1.200ms已经差不多可以飞了。所以怀疑应该是油门行程没有匹配, 但是好像新西达的电调没说怎么设行程啊。。 而且, 如果PWM突然从1.000ms 加到1.200ms, 电调甚至有堵转的情况。

        我知道“新西达”的东西就不要纠结太多了, 但是我是想知道一般主流的电调,PWM 1.200ms时转速是什么样子的, 我是怕万一换了其他牌子货也出现这样的问题, 所以想请教一下大家。

网友:
一开始油门打到最高,便进入行程设定。
然后再打到最低,完成设定。

网友A:
你naza lite是不是全新的,如果是的话肯定是电调有问题,
我用好赢 铂金25A, 推荐的速度飞不起来, F450机架, 650碳纤机架都是这样,
10寸-14寸蒋,也是这样,飞不起来,
看来是XXD的问题了,怎么不买二手铂金,二手铂金4个有时候可以很便宜,30-40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naza lite是不是全新的,如果是的话肯定是电调有问题,
我用好赢 铂金25A, 推荐的速度飞不起来, F450机 ...

        是不是全新的就不懂, 反正联电脑提示固件版本是1.00,无须升级。   电调是5年前上学时买的,当时还不知道其他的,论坛里都是XXD XXD的所以就买了。。。
现在准备换好盈的,所以先问问,怕买回来一个样就麻烦了

网友B:
商品电调没办法接收大疆那么高的控制频率,不要试了,试了也得不出你要的结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商品电调没办法接收大疆那么高的控制频率,不要试了,试了也得不出你要的结论。 ...

   你的意思是大疆的飞控只能配大疆自己的电调?  可是,大疆的PWM频率和我自己做的都是一样的400Hz,  我感觉只是大疆的油门行程和XXD的不匹配。而且XXD的又没办法设行程(估计现在的可以)

网友:
电调刷blheli试试?可以直接通过电脑设置pwm行程的。

网友:
2楼说的对。楼主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商品电调没办法接收大疆那么高的控制频率,不要试了,试了也得不出你要的结论。 ...

我用的好盈40A电调,60块那种,完美。
NAZA的怠速确实高,我都放到最低,但解锁后还是转速高,但不至于飞起来。如果堵转,100%的原因是电调有个别MOS烧了,特别是你用的XXD电调,就是山寨的拆机管装的。再怎么都要好盈或者中特威的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好盈40A电调,60块那种,完美。
NAZA的怠速确实高,我都放到最低,但解锁后还是转速高,但不至于飞 ...

        确实是XXD渣电调的问题, 而且5年前的货还不支持调油门行程, 今天新买的电调电机到货,换上去一点问题也没有, 也体验到大疆飞控的性能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好盈40A电调,60块那种,完美。
NAZA的怠速确实高,我都放到最低,但解锁后还是转速高,但不至于飞 ...

大胡子  最近 玩 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胡子  最近 玩 什么???

最近搞vfd,另外搞4轴加视频回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