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如何入门

楼主(2015-09-26):
一直以来电子上做的都是仪器仪表类,现在想玩玩四轴,但没有基础,pid也基本没调过,在此求教各位前辈,四轴入门该怎么做,是买个二次开发型,还是先操作成品?还有最主要是pid是先学理论,还是边做边学啊

网友A:
个人建议:先买个100-200的玩具玩玩, 再用开源的飞控学学怎么调PID, 同时熟悉熟悉代码,了解一下原理,同时配合学习理论知识。   至于是不是要自己重头写程序,过来人的观点是,除非你想拿来卖钱,要不然除了可以自我感觉良好外,没有什么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建议:先买个100-200的玩具玩玩, 再用开源的飞控学学怎么调PID, 同时熟悉熟悉代码,了解一下原理,同 ...

那在此过程中自己写些什么,总不可能一直看代码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在此过程中自己写些什么,总不可能一直看代码吧

额。。。只是给你一个参考了, 因为我是自己写飞控的,但是写完后发现,四轴真正核心的东西写出来并不花什么时间,真正
花时间的是在一些周边的功能,比如和地面通信的协议上,虽然不难但是写多就感觉是在重复劳动了。。 而开源的飞控这部分已经写好了。你可以把经历放在真正你关心的地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额。。。只是给你一个参考了, 因为我是自己写飞控的,但是写完后发现,四轴真正核心的东西写出来并不花 ...

这位的回复很中肯了,但是稍带一点消极。想来楼主应该是毕业2年内的阶段吧?先拍个微型四轴玩玩,边学边玩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额。。。只是给你一个参考了, 因为我是自己写飞控的,但是写完后发现,四轴真正核心的东西写出来并不花 ...

很中肯的建议,我正在自己写代码,这样可以理解的透彻点吧。当然我是业余玩玩。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位的回复很中肯了,但是稍带一点消极。想来楼主应该是毕业2年内的阶段吧?先拍个微型四轴玩玩,边学边 ...

      11年毕业的了,真正开始搞是3年前,期间买房、装修、结婚、LOL,所以断断续续的。
我一开始就是做微型四轴的, 新手从这个开始弄比较合适,因为便宜,易调试,且危险性低, 还有深层的优点是电机直接PWM驱动, 响应快。控起来不是很复杂。  但是微型四轴唯一的不好就是
遥控得自己做, 飞机和遥控的RF部分, 画出来性能好不好全凭运气(我就是运气比较差的那位)。 现在想起当年做遥控器和写遥控器的程序有种想吐的感觉。

      我之所以像你说的那么消极,是因为我真的花在周边特别是通信这块的时间太多了, 你能想象我搞四轴,把LABVIEW、 基于STM32的WIFI Web服务器、 安卓手机APP这些都摸了一遍,唉应该是我运气不好
调什么什么不通,所以为了能更好的调试,就必须与飞机更好的通信, 才搞了这么多花样出来。。。。

网友:
如果不差钱,现在多轴圈   穿越机很火 如果喜欢,就一步到位吧

网友:
玩四轴最大的障碍就是 money  有钱什么就不用愁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1年毕业的了,真正开始搞是3年前,期间买房、装修、结婚、LOL,所以断断续续的。
我一开始就是做 ...

邹生?你的实干精神着实强,在这给你点个赞!
你玩四轴太全面了,以至于你没有重点。我觉得你更倾重于硬件。我觉得涉入一个新的领域,应该先整体把握,大致明白各功能模块,借用先人的成功,融汇+自己的理解再改善。
就通讯而言,如果没有良好的射频、高频、画板基础,确实容易引起各种异常,存在隐患,这点,你也明白。如果你真的想自己layout,应该先啃书本,看看视频。
先规划好,在加上你的动手能力,相信你会更高效的,加油!

网友C:
引用 网友A:
11年毕业的了,真正开始搞是3年前,期间买房、装修、结婚、LOL,所以断断续续的。
我一开始就是做 ...

有没有觉得做得四轴只是把各种东西拼起来,而能力不足拼起来也很费劲。。在过程中成长,,回过头去看,发现这种东西只要有基础,再加上肯研究个一两年,谁都能做出来。

网友:
为了爱好,学点东西挺好!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是买别人开源的小四轴边学边玩还是从头0基础水论坛看资料搞起

网友:
本人大四刚毕业,闲暇无事自己在做四轴飞控,我给你点建议。如果单纯想玩,就买成品飞控,pid都有现成的,基本大概调调就行。如果想自己做飞控玩,那就要从最基础学习。先把自动控制原理了解各大概,懂得单片机使用,最好是频率比较高的单片机。pid网上有现成程序,可以用,但不是最好,你自己动手做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各种问题要解决。我个人建议你程序模块化一个一个模块编程序,比如初始化、传感器读取、通信等等,等调试通过了再组合在一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觉得做得四轴只是把各种东西拼起来,而能力不足拼起来也很费劲。。在过程中成长,,回过头去看,发 ...

    确实, 因为核心的技术都是现成的,  关键性的公式100年前就有了,  核心的程序也是很多开源的。   所以我才建议,
新手还是找一个开源的开始搞起, 虽然一开始有点纠结, 但是如果什么都自己搞,  等最后搞完再看人家的程序, 你会发现自己只是用自己的话把同样的功能复述了一遍。
而且还会浪费很多时间在一些周边的功能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邹生?你的实干精神着实强,在这给你点个赞!
你玩四轴太全面了,以至于你没有重点。我觉得你更倾重于硬 ...

     不是太全面,我也不想全面的, 只是一开始选择了自己写代码, 然后过于闭门造车导致的结果,   不过,说真的
现在,PC端的上位机蛮多,  把协议摸清以后可以直接用, 但是手机APP的真不多, 有的只是蓝牙的, WIFI的基本没有,而蓝牙距离短, 大四轴飞高了就抓不到数据了。
所以,这个我自己写了一个也是迫于无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太全面,我也不想全面的, 只是一开始选择了自己写代码, 然后过于闭门造车导致的结果,   不过 ...

手机上我还是建议开发一个独立硬件模块,包括蓝牙和2.4GNRF,蓝牙和手机通讯,2.4G和飞机遥控通讯。。类似于大疆的设计,wifi和手机连接看图像,图像用5.8G传回来
如果要商用化,我的方案是用音频接口,那儿能直接取点给我们的硬件模块使用,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