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8P653配置字的写入 方式

楼主(2015-09-27):
现况描述:
        程序在PIC12F609上调试完成 并能正常运行工作。(配置字烧录器勾选 程序中没有编写)
        现将程序转换为8P653格式后
        1.通过在线调试器 与官方升压板链接 下载软件ISP V2.5 (很艰难的识别) 选项后 下载 提示成功 但程序不运行。
        2.通过脱机下载器 脱机下载 成功加载数据后 配置字 也选好了 下载到脱机下载器中。然后烧录芯片 烧录后 程序可以运行 但配置字不对 系统要8M 默认为4M 结果就是运行时定时器慢了 引脚状态也不对!
        3.以上均用官方提供的最新软件。 烧录方式参考:LGT8P653A 开发指南
        4.在编写程序时 配置字能否直接跟PIC一样在程序中 直接配置?  (PICC_V9.83 C编译器)

网友:
配置字目前不支持在程序中,需要用ISP工具单独设置。
653A默认工作为4M/4T,PIC是4T。 需要根据应用配置RCM以及core cycle
下载不成功应该是和ISP工具和SWD固件有关,下周将会更新。
可以直接和我们联系: QQ 412451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