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一种特殊的4位LED,求教如何驱动最合理

楼主(2015-09-27):
遇到一种只有6个引脚 的4位LED数码管,内部结构如图,请各位大侠指点如何驱动最合理

网友:
编过码的LED,LED工作电流不大的话,真接245加限流电阻就行,否则自己做推挽电路,至于什么码对应什么显示,这就很好办了,
一共六根线,总共有64个状态,自己写个程序从0到63扫一遍,记下每个编码对应的符号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编码有意思  可以琢磨琢磨

很常用的技巧,最典型的就是电子胸牌驱动。这个应用,5个带推挽输出的I/O就够了。

网友:
二楼的方法不错。。

网友:
这种还是第一次见。

网友:
每扫描周期显示一个二极管,29周期显示一次

网友:
每个数字扫描2个周期
第一个数字:第一周期第1条线置0,其余线要显示的置1,不显示的高阻
                第二周期第5条线置0,其余线要显示的置1,不显示的高阻

第二个数字:第一周期2线置0,其余线显示,第二周期5线置0,其余线显示
第三个数字:第一周期3线置0,其余线显示,第二周期6线置0,其余线显示
第四个数字:第一周期4线置0,其余线显示,第二周期6线置0,其余线显示
小数点可以跟第三个数字或者第四个数字的第二周期一起扫描显示了

码表也比较有规律,但每个数字不一样,偷懒就每个位一个码表,要省空间就只要第1个数字的码表,后面的都可以根据第一个数字计算出来

网友:
应该最多30位

网友:
美信有一款led驱动芯片,就是少管脚驱动多led的,你可以去找着看看内部结构以及显存布局。

网友:
简单,每次点亮8字的一段.就是一个带小数点的8字需要扫描8次才能完成字符显示.

网友:
13楼正解。
实际是个6x5的组合,最多也就能再加个小数点了

不需要三态
依次拉低一个pin以后拉高需要的其它pin就可以了
拉低pin1到pin4依次对应四个led大部分
pin5pin6各管理两个led的两段(各负责四段),pin6再负责一个小数点
这个感觉要生成多字节缓冲区程序才好搞

网友B:
需要3态。

如果pin 2 = 1,  pin 1 = 0,  pin 3 = 0,那么会同时点亮第一个数码的a段和第3个数码的b段。
如果把pin 1 = 0, pin 3 = 高阻,则只有第一个数码的a段会被点亮。

网友:
引用 网友B:
需要3态。

如果pin 2 = 1,  pin 1 = 0,  pin 3 = 0,那么会同时点亮第一个数码的a段和第3个数码的b段。

好像是哈,脑子不够使了

网友:
2楼好办法~~~~~~~~~~~~

网友:
6根线,6根弦有A(6,2)个有序排列组合,没有选中i的线是高阻三态,选中的两根根线有两种电流方向,总共有6*5*2=60个状态,也就是驱动60个LED

幸亏我高中的排列组合学的及格

网友(2015-11-27):
感觉跟电子表液晶屏驱动定义类似,查查以前相关书籍,应该有最佳驱动方法

网友C:
1、这个根本就不需要三态输出,不过所有的IO都得有较大驱动电流才行,有50mA的灌电流和拉电流就行了,
2、每一位数码管扫描三次,4位需要3×4=12次就可以了,然后根据次来做一个表就可以了,
3、扫描左边第一位数码管:
第一次:PIN1=0,PIN2~PIN6=bit0 ~bit4
第二次:PIN5=0,PIN1~PIN2=bit5 ~bit6
第三次:PIN6=0,PIN5=bit7
4、后三个数码管根据实际参考第三部分进行扫描就可以了。

网友:
这种还真是第一次见

网友:
11楼正解,采用三态,每一个LED都可以被点亮,所以你可以显示任意组合!

网友:
总共才4*7+1=29个段,5个IO足够了。

网友D:
楼主,这个LED在哪儿买的,很有意识,想买几个玩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个LED在哪儿买的,很有意识,想买几个玩儿!

是一个产品上的,觉得新型,就把它画出来了

网友:
LZ搜索Charlieplexing,相信你会有收获的。
这个是美信的专利,他自己也有专门的驱动芯片,比如 MAX6950, MAX6951, MAX6954, MAX6955, MAX6958, MAX6959等等
N个IO口不加任何其他外围器件最多驱动N*(N-1)个LED,增加三极管形成GuGaplexing,N个IO可以驱动N*(N-1)*2个LED,但是基本上仅仅应用于理论。

网友:
其实 你就当是 33个 LED 点阵 玩就好了  其实同一时间  一次亮一个LED 组成你想要的显示 就好了  这种好处 就是可以IO直驱

网友:
新颖的器件,跟进学习。

网友:
网上看了一下,还有一种能驱动更多LED的用法,叫GUGAPLEXING。http://www.eepw.com.cn/article/216153.htm

网友E:
引用 网友C:
1、这个根本就不需要三态输出,不过所有的IO都得有较大驱动电流才行,有50mA的灌电流和拉电流就行了,
2、 ...

这个真需要三态驱动,否则你做一个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这个真需要三态驱动,否则你做一个试试。

上面我已经说了,根本不需要三态,你看到公共端不同位的数码管有共用的了吗,仔细看了我的帖子就应该明白,不然我也不想说什么了,人家设计这个岂能不考虑驱动电路的,

你要三态我倒想知道,你要怎么才能做到?MCU?还是什么?拿个合适的驱动电路出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面我已经说了,根本不需要三态,你看到公共端不同位的数码管有共用的了吗,仔细看了我的帖子就应该明白 ...

你说了不算,你真的试试看一下驱动逻辑,不要想当然。
大多数据MCU是可以配置成高阻输入、PP输出的,可以即时按需改变,这个是很多应用成熟的驱动方式,等你做了你才会知道为什么的,想当然不行。

网友:
还真的第一次见到,用二楼的办法试试

网友:
这种方式,已经做过,并批量生产过。

网友F:
每次只刷一个LED是不用三态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每次只刷一个LED是不用三态的

是啊,居然有人搞不懂啥叫扫描,非要三态,这个数码管组合已经考虑到扫描的问题了,根本不需要三态

而且三态输出单片机可以,但是,单片机可以支持拉50mA的估计没有

网友:
没有3态怎么做到只点亮一个灯

网友:
引用 网友C:
1、这个根本就不需要三态输出,不过所有的IO都得有较大驱动电流才行,有50mA的灌电流和拉电流就行了,
2、 ...

23楼有道理,仔细看后面几个扫描,有收获。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是啊,居然有人搞不懂啥叫扫描,非要三态,这个数码管组合已经考虑到扫描的问题了,根本不需要三态

而且 ...

不要在这里误导别人了,这样不好。
你自己弄个简单的,比如3IO驱动6个LED的,不要三态你如何实现?

如我只想让灯LED5亮,那么信号LED1 = 0,LED2 = 1,LED3只能为高阻,否则灯LED2、LED4总有一个会亮。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要在这里误导别人了,这样不好。
你自己弄个简单的,比如3IO驱动6个LED的,不要三态你如何实现?

这个不输出的脚设为输入就是了,不过也和三态输出差不多一个效果,是我对这个词没理解好,不好意思!

楼主的这个电路如果每个LED控制在5mA以内,最大5×7=35mA就可以了,IO拉5mA,灌35mA这个还是没啥问题的,所以,没啥问题,普通MCU就可以了,不需要专用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