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请问坛友们,大家一般用Cortex-A8上开发什么?

楼主(2015-09-27):
如题所述,请问下坛友们,大家一般用Cortex-A8像TI335X之类的开发什么产品?感觉好多东西单片机都能搞定啊,而且开发上更方便一些,它们的优势在哪里呢?期待各位指点......

网友:
让客户感觉高大上。。。。。

楼主:
不可能,还说点实在的吧

网友:
之前用DM3730搞过手持

网友:
以前用A8做产品,主要是图像处理和数据库处理。。

网友:
单片机能搞定的事就不要用Cortex-A8了,你要用A8搞那些单片机搞不定的事,比如触摸滑屏,音视频播放,网络通信等等。

网友:
做带网路服务器以及数据库 文件系统管理的嵌入式设备.单片机搞不定的

网友:
我们最近移植了nginx+php+sqlite+json,开放了soap接口的webservice,可以和手机客户端通讯,也可以和远程服务器通讯。

楼主:
谢谢各位的热心回复,想请问各位有用它做过工控之类的吗?

网友:
我们用来处理61850协议接受处理,裸奔。
协议不复杂,流量太大,ARM9撑不住。

网友:
数据库、视频播放、复杂的显示界面,这几个用单片机搞不定或很难处理。

网友:
a8就可以比较顺畅跑安卓了,有了安卓,就可以很方便把硬件和软件结合起来,完成一些很软的项目

网友(2015-10-27):
A8不上不下,挺尴尬的。要低功耗选A7,要性能选A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