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ga16 adc 单通道切换到差分Gain 200x,差分测量第一次为零

楼主(2015-09-27):
ATmega16 adc 单通道切换到差分模式Gain 200x,差分测量第一次为零,都不准,
而差分模式切换到单通道测量的第一次都是正确的,
单通道间切换都是准确的,程序直接等待转换完成直接打印到电脑上的查看的
要加滤波和舍弃第一次测量么

网友:
模式变更后第一次采样结果要舍弃,通道变更不需要舍弃。

楼主:
@20061002838
@god-father
感谢楼上两位,找到数据手册里说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