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采样、过零检测(二者非关联),以及关于共模

楼主(2015-09-28):
       交流电压采样,悬浮非共地。bkkman在下面链接的帖子里30楼有过分析,并指出是在美、德设备上接触到的,只是很多人不以为然,只对自己的相关想法孜孜不倦。

图1的采样结果为 Uadc = Uacin/500 ,Uacin位L1、L2间的交流电压。虽然与采集系统无法隔离,与非隔离单端采集相比至少和强电有兆欧级阻隔,并有一定程度的共模抑制。

http://www.amobbs.com/thread-1026707-1-1.html

                              图1

                              图2

         图3为过零检测,与上面的交流电压采样没有关联。过零检测电路各式各样,在非紧凑系统里,如果有多组电源,图3的输出接光耦也可隔离。

比较器正、负输入端几十mV就能翻转,过零点应该算是很准确了。有些人喜欢“创新”,依然不倦的创新着。^_^

                              图3

                              图4
时间轴为5ms一格,手机不好,示波器也不好,将就着看。

        关于高边电流采样,没有做过这方面的东西,这里的几乎所有的相关帖子都采用共地方式,让人很是不懂,悬浮差分应该同样适用于电流采样。

另关于共模,有些人将静态偏置电压描述为共模电压,依稀记得差不多忘干净的模电教程里对共模信号的定义(⊙﹏⊙)b,差分正、负输入端的突加

的同极性信号就是共模信号。理论真的很差,欢迎拍砖。

下面是找到的非共地的电流采样,终于为我解惑啊。

链接:http://www.shoudian.org/thread-369510-2-1.html

另外一个求解惑的帖子,帖子叙述买了个电流表,保证采样电路与被测的高压回路不共地...

链接:http://bbs.21ic.com/forum.php?mo ... p;page=1&extra=

排版难看,语句不通顺,重新编辑了下。

网友A:
交流采样单路的可以加两个1M,如果是三相,楼主如何处理呢?

网友:
MARK 过零检查 电路集. 感谢LZ的分享!

网友:
楼主这电路是热地的?

网友(2016-05-21):
楼主,过零电路这个C47起什么作用,我仿真的时候,有了它过零点偏了1mS,去掉反而好了

网友:
交流采样.标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交流采样单路的可以加两个1M,如果是三相,楼主如何处理呢?

这电路在国内有不少应用,很多厂家的低压马达保护器就是用这个电路,既然是针对马保,就只接3根相线即可,采集AB和BC的电压,AC的电压用失量减出来。

这电路有不少局限性,在普通电力设备中不太适合,因为普通设备会涉及到三相三线和三相四线兼容的情况。

现在新款的低压马保也不用这电路,因为电机旁边经常会配个照明灯之类的单相负载,并且就在电机的电源上取电,所以给电机的是4线,用户不光关心线电压,同时也关心相电压。

网友(2016-09-14):
楼主,穿上测量电压的方法,有一个问题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58527-1-1.html
看看你这有什么见解

网友(2016-10-27):
http://www.shoudian.org/thread-369510-2-1.html
打不开了,有源文件没,请问

网友(2017-01-22):
过年好,您好,请问您也是在做做单相交流电机控制吗?
我是电机厂家,在设计单相交流电机用可控硅控制正反转,希望能与您联系,
我的联系方式:高帅 15311482303
微信:15311482303

网友:
这个不错,学习一下了

网友:
楼主能不能画出图一市电220v的电流流向?

还有图三比较器的输入电压会比sgnd低的。

网友(2017-06-09):
mark, 交流采样、过零检测

网友(2022-03-09):
mark,刚好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