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24V450ma直流电机正反转电路

楼主(2015-09-28):
项目上需要用到stm32去控制4个24V   450ma直流电机正反转,正反转的频率很低几分钟换一次转的方向。同时还要控制12个24V   300ma的电磁阀和直流电机,有没有好的芯片能够直接控制直流电机的,求推荐,能控制小功率24V   450ma直流电机就行

楼主:
我也有考虑,但是有没有元器件少的,或者有个芯片就行

网友A:
TA8428K之类 就是把桥封在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TA8428K之类 就是把桥封在一起。。。

哥们,有没有一个芯片可以驱动多个的,比如一个驱动4个电机的

网友:
用三极管搭桥

网友:
H桥应该可以吧

楼主:
可以,有没有很少原件就可以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以,有没有很少原件就可以的

找芯片呗不知道l298多少伏耐压,你找类似的芯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芯片呗不知道l298多少伏耐压,你找类似的芯片吧

关键不知道怎么去找,没有类似经验,主要写代码为主

网友C:
两个单刀双掷的继电器,一个继电器的公共端接24V,另外一个继电器的公共端接地,第一个继电器的NC接第二个继电器的NC,NO同样接。NC NO分别连接电机,第一个继电器通电,正转,第二个继电器通电,反转。都不通电,停止。为了防止触点损坏,并联压敏电阻之类的保护元件。

网友D:
楼上正解,两个继电器搞定,便宜又皮实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上正解,两个继电器搞定,便宜又皮实

但是继电器有声音,要无声开关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楼上正解,两个继电器搞定,便宜又皮实

不太皮实,触点太容易大火

网友:
要实现正反转,需要H桥了,双H桥的芯片,刚好驱动2个电机。 TB67H400AFT 应该能可以试试

网友F:
给你几个关键词,上TI搜索一下,FOC FAST BLDC

楼主:
引用 网友F:
给你几个关键词,上TI搜索一下,FOC FAST BLDC

谢谢,我看看去

楼主:
引用 网友F:
给你几个关键词,上TI搜索一下,FOC FAST BLDC

这个是不是有点太高端了,我只是要控制直流电机的正反转而已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个是不是有点太高端了,我只是要控制直流电机的正反转而已

我把TI的高档电机控制器都搞了一下,这些方案很好,能够让电机非常慢的转,而且会根据负责的大小自动调整,让转速非常稳定,你想想,电机还没有转半圈,就可以自动调整了,这转速非常稳。如果简单就像让直流电机转,来个H桥电路 然后处理器来个互补PWM就好了。
就TI的BLDC 最简单,FAST比较实用,FOC有点贵。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太皮实,触点太容易大火

不是吧。。电力上电机都是用继电器控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把TI的高档电机控制器都搞了一下,这些方案很好,能够让电机非常慢的转,而且会根据负责的大小自动调整 ...

那挺好的,只是我的要求不高,所以想用个简单的弄弄

网友G(2015-10-30):
引用 网友C:
两个单刀双掷的继电器,一个继电器的公共端接24V,另外一个继电器的公共端接地,第一个继电器的NC接第二个 ...

请教一下,在系统只有单电源的情况下不使用专门的电流检测芯片怎么检测电机的正反转电流?

网友C:
引用 网友G:
请教一下,在系统只有单电源的情况下不使用专门的电流检测芯片怎么检测电机的正反转电流? ...

霍尔电流互感器,有单电源供电的, 输出信号也是单极性的,

例如0A=2.5V ,负满量程=0V,正满量程=5V。

网友:
引用 网友C:
霍尔电流互感器,有单电源供电的, 输出信号也是单极性的,

例如0A=2.5V ,负满量程=0V,正满量程=5V。 ...

除了使用这些专门的电流检测传感器,有没有其他的方法

网友C:
微电阻串联到电机回路,信号调理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微电阻串联到电机回路,信号调理呗,

能否能指点一下,在单电源情况下,还没想到怎么弄

网友:
看看,ADI的《你好,放大器》或者《模拟电路合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