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四轴的3D CAD效果图

楼主(2015-09-28):
基于DJI F450的机架,APC的桨, 郎宇的电机
自己设计除了无线电部分的全套电子设备

模型做的很细,这是ESC的放大

强烈推荐免费CAD, 好吧 软件就是叫FreeCAD…

功能强大 提供了类似于SW的功能 无需pj 轻便易用

网友:
放点详细的过来看看

网友:
没有实质性的东西啊,,,

楼主:
原理图 gerber 算法 源代码…

这些统统都没有地

都说了这是CAD 效果图…

网友:
光是效果,,,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A:
这个机架很重,而且个人感觉比较丑= = 可以选用更轻的碳纤维机架,如果能自己设计机架就更好了

期待LZ的演示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架很重,而且个人感觉比较丑= = 可以选用更轻的碳纤维机架,如果能自己设计机架就更好了

期待LZ的演 ...

的确 这个机架简直重的要死,真不知道DJI的怎么想的,用这么重的材料

强度肯定超过需求了,实在是有点太结实了。

楼主:
上次没做完就拿出来晒,

这次基本上做完了,还有两个部件没有做上去,一个好似RTK GNSS 模块,另外一个是无线模块

整体布局

中央是飞控部分,接口在四周,还有一个小的OLED 屏幕用来显示参数

拉近一点看飞控板

从上测看飞控板

电调

powerpoint 了一张效果图,挺e心的。。。。

其实很多部件在我之前的帖子里面都能找到,这次只不过组合起来用3D CAD的方式表现一下而已,比照片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