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GPS CAD 模型

楼主(2015-09-28):
最近做好的一个差分定位模块,定位精度还不错,可以直接满足四轴飞行路径控制需要。

最近做3D CAD有点上瘾,嘿嘿嘿

网友A:
RTKLIB? 多少CM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RTKLIB? 多少CM精度?

10左右,没仔细测

网友:
引用 楼主:
10左右,没仔细测

不错呀!用电脑结算?

楼主:
用电脑的话不方便在四轴上用  精简的算法应该可以在dsp上跑 有时间再说

网友:
楼主大概做了多久啊?

网友:
楼主用的啥软件丫?

网友:
牛!!3D效果图并不牛,牛的是自己做差分GPS!

网友B:
之前也看到了国内有人做。ublox的 m8t 再加stm32f7,运行的是优化后的rtklib。

网友:
没想到cortex m7都可以跑rtklib了。不过刷新率只有几hz。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前也看到了国内有人做。ublox的 m8t 再加stm32f7,运行的是优化后的rtklib。

我觉得F7座这个应用有点挑战的。首先F7没有双精度浮点,其次SDRAM只有64Mb。

即使优化之后,ms还是有点悬

另外,任何基于rtklib的软件也是要开源的,

网友:
想用ZYNQ+MAX2670 做个,性能绝对没问题,还在画板子,软件遥遥无期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觉得F7座这个应用有点挑战的。首先F7没有双精度浮点,其次SDRAM只有64Mb。

即使优化之后,ms还是有点 ...

我只是在网上看到的,具体的不了解。链接在此: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27554&extra=page%3D3&page=3

网友:
不了解差分gps,哪位大牛给来点教程看看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只是在网上看到的,具体的不了解。链接在此: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 ...

在手机上没法仔细看,不过$300刀还是挺难达到的。

不管怎么样,RTK需要更复杂的计算,更多的硬件资源,和更高要求的硬件性能。

电子系统已经比光学系统便宜多了,光学系统上如果说性能提高100倍,那么价格就是天价的往上涨,

rtk对比普通GPS精度提高100倍,价格还不是特别离谱。

网友:
3d图一般,不难。程序算法才牛逼。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手机上没法仔细看,不过$300刀还是挺难达到的。

不管怎么样,RTK需要更复杂的计算,更多的硬件资源, ...

http://yun.baidu.com/s/1dDpX0bv?qq-pf-to=pcqq.c2c    模块文档在这里有。
摘要如下:
系统架构
UFLY主要包含三个主要单元:天线自适应匹配模块、GNSS接收机模块,微处理模块。
天线自适应匹配模块
UFLY可以外接高精度测量天线,也可以选择板载天线,当用户选择连接外部高精度天线时,板载的自适应匹配电路将会检测到用户这一行为,电路自动将RF射频通道切换到外部天线输入模块,当用户移除外部天线时,电路也将检测到这一行为,自动将RF射频通道切换到板载天线。这一过程不需要用户干预可自动实现。
板载天线为保证天线的相位中心参数选用40x40mm的陶瓷阵子,性能指标与普通航空天线一致,经过滤波网络,低噪声放大器(增益30dB)后与外部RF通道一同进入射频选择通道,并最终送给GNSS模块。
GNSS接收机模块
GNSS接收机模块选择ublox高性能接收机M8x系列接收机,该系列接收机除了可实现普通单点定位之外,也可输出载波相位测量值、伪距测量值、导航电文和星历等有关信息,并可输出当前测量值的有效信息,使得后处理算法可灵活进行RTK相关解算。
目前该款模块已经可以同时支持北斗、GPS或者GLONASS、GPS,捕获灵敏度高达-148dBm,跟踪灵敏度高达-165dBm,完全满足大多数场合下定位、差分需求。
微处理器模块
微处理器模块由高性能ARM处理器STM32F746IGK6组成,该款ARM处理器是ST公司最新Cortex M7家族的一员,主频高达216MHz,内置浮点处理单元,运行经UFLY团队深度优化的RTKLIB 2.4.3实时动态差分算法,为用户提供实时的载波相位差分结果。
目前由于技术原因该模块的RTK刷新率仅支持到2Hz。未来版本将支持刷新率5-10Hz。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yun.baidu.com/s/1dDpX0bv?qq-pf-to=pcqq.c2c    模块文档在这里有。
摘要如下:
系统架构

很好,很强大

不过我觉得还是用现有的模块比较方便,计算能力也更好

网友:
http://www.swiftnav.com/piksi.html

楼主(2016-03-17):
终于在半年之后做好第二片, 这样可以自己组建基站了

0402贴的好痛苦

楼主:
两个差分gps模块 排排坐

楼主:
引用 楼主:
两个差分gps模块 排排坐

今天继续把板子上剩下的硬件验证一下,希望能用起来。

首先是ST的 9DOF 片子,使用I2C。在linux下面写I2C的程序没有那么麻烦,但是如果写内核驱动的话,呵呵,我还不会,据说要重新编译整个yocto

之后是GPIO,找到了一个说的挺详细的页面:http://www.emutexlabs.com/projec ... -multiplexing-guide

使用C的话,由于有MARR的库,因此GPIO编程还是挺简单的,只是Edison模块的文档乱七八糟的,Linux的GPIO编号和管脚名称都不一致,各种麻烦,可能我没有习惯linux编程。

接下来打算使用一下RTOS,在操作系统上写小程序还是挺好的,毕竟在所有情况下,我做的硬件都是over kill ...

楼主(2016-08-25):
为了方便的使用这个模块,做了一个GPRS模块替代原来的433M 无线。同时在上面多做了几个LED指示灯和一个OLED屏幕。

为了减小面积,没有用常见的SIM900,用了SIM800,同时为了容易焊接,用的是邮票孔那种。

在板子的另外一面,放置了多个指示灯用于直观的状态显示,OLED屏幕是之前使用过的,这次直接买了个同样的用。

简单验证了一下,SIM800可以收到信号,并且能够正确传输数据。 指示灯能用,没有焊反。 OLED也亮了,整个模块的功能正确。

有了这两个之后,发现吧一堆板子直接堆在一起很不美观,也容易挂碰什么的损坏,就打算做一个外壳。 就按照尺寸做了一个外壳的3D模型,
这个外壳把所有电子部件包起来,这样更像是一个完整的模块。

外壳做回来是这个样子的:
分为上下两半,并且给OLED开口方便读取显示

扣在一起就是这个样子的,OLED的开口已经用有机玻璃贴好

吧GRPRS模块放进去,就成了这个样子

反过来看看

在吧RTKGPS主板放上去

然后扣上后盖,这个是侧面接口,提供CAN和UART接口

这个是完整的正面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为了方便的使用这个模块,做了一个GPRS模块替代原来的433M 无线。同时在上面多做了几个LED指示灯和一个OLED ...

请问楼主,这个黑色的外壳什么材质的啊? 哪里加工的,怎么感觉表面挺粗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这个黑色的外壳什么材质的啊? 哪里加工的,怎么感觉表面挺粗糙的 ...

应该是尼龙,SLS 3D打印的,没有抛光

由于整体很小,只有5cm X 2.5cm大小,磨砂表面看起来有点糙

细节精度很低,整体还行,板子放进去不晃,外形精度还行。

设计用Onshape,打印在shapeway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是尼龙,SLS 3D打印的,没有抛光

由于整体很小,只有5cm X 2.5cm大小,磨砂表面看起来有点糙

了解,谢谢指点哈

网友:
爱迪生的那个变态连接器楼主怎么贴的?mouser上买了几个,对自己的焊接技术不放心,也就一直在吃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