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ucos iii system tick

楼主(2015-09-28):
system tick 还是会关总中断的吧?关中断时间相比ucos ii优化了多少?

网友A:
有改善,但是不知道改善多少,改善的其中一个措施是中断延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改善,但是不知道改善多少,改善的其中一个措施是中断延迟

中断延迟?  会不会影响实时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中断延迟?  会不会影响实时性?

.....不会

网友:
引用 楼主:
中断延迟?  会不会影响实时性?

一般是不会
这个概念,类似的,我想,在linux中就是中断上半部和中断下半部的概念,在windows就是DPC的概念。
本质上就是尽量缩短在ISR中的时间,把一些不那么要紧、耗时的逻辑,延迟到后面再处理,提高整体实时性。

网友B:
中断延迟跟具体CPU硬件相关吧,基本上,这个时间是可以忽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断延迟跟具体CPU硬件相关吧,基本上,这个时间是可以忽略的

关心的是  任务切换 关总中断的时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心的是  任务切换 关总中断的时间

你的任务实时性要求有多高?貌似ucos已经被应用与美国的航天领域。。。实时性这个,不用纠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