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有没有用过这种端子,工业上用靠谱不?

楼主(2015-09-28):
一直想找一种插拔方便的接线端子,接线用,不用工具的。
但是在端子里面找来找去没有比较大的,有小的,怕有些线径太大,不能插进去。
突然想到了下面这种端子,音响上用的很多,不知道工业上应用可靠不。

网友:
我能买到的,都不靠谱。

网友:
你用的电流大么?

网友:
不管电流大不大都不靠谱,这个是音响用的,夹持力有限,工业环境使用易老化,塑料容易碎。

网友A:
JLC上的这种端子 也挺方便的。

网友B:
工业上有自压接端子的。贵一点好多人都不爱用。端子自己带弹簧的,不用拧螺丝。

楼主:
电流不大,给传感器供电,24V,十几毫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JLC上的这种端子 也挺方便的。

之前就是用的这种端子,但是孔径太小,有时候线上带线鼻子,很难插进去。

网友:
这个完全不靠谱,而且一点档次也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业上有自压接端子的。贵一点好多人都不爱用。端子自己带弹簧的,不用拧螺丝。 ...

有图片么?我怎么没查到?

网友:
这货音响用都不靠谱,都是最最低端的在用。更别说你那些高大上用途了

网友:
还是不用为好,如非要没有螺丝的端子,5楼的不错!

网友:
用高正的端子或者菲尼克斯的

网友:
别图便宜

楼主:
真不是图便宜,这东西接线处比较大。

网友:
想用这个,先过了振动冲击再说吧

网友:
音响用的,不靠谱。换个吧。

网友:
魏德米勒的端子便宜又好用,找找看

网友A:
宁波三和有外壳和端子

网友:
德国佬的端子,WAGO。。。可解楼主心中疑惑,虽然贵了点。

网友:
用久了塑料夹那边会磨损,很容易接触不良。

网友:
魏德米勒和万可的看看,确实好用。

网友:
电流,氧化问题要考虑,100W和以下的普通功放用这种段子多。

网友C:
施工升降机用PLC上用类似的这种:
菲尼克斯2EDG系列,8A/300V,仅供参考。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施工升降机用PLC上用类似的这种:
菲尼克斯2EDG系列,8A/300V,仅供参考。

这个施工升降机控制器是哪家做的啊,看着不错!

网友E:
  好一点的端子,又不能太贵,,,本身就是矛盾滴,,,,

网友:
这种音响夹千万别用,我买过500来个,用得生不如死,后来全换了
用久了夹口处的塑料会磨损,导致夹不紧
买了好多种,60度不到的温度都撑不住,塑料全变形

网友:
引用 网友E:
好一点的端子,又不能太贵,,,本身就是矛盾滴,,,, ...

刚才没在线,不好意思。 找到就好。
我这个账号是论坛新赠送的,不能私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宁波三和有外壳和端子

之前用的这种,不过这种最大的线径只能到1.5平方,线径有点小。有些线头上会有线鼻子,塑料壳比较大,无法插进端子里,这种貌似没有大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一点的端子,又不能太贵,,,本身就是矛盾滴,,,, ...

我没说不能太贵啊,只是说不用工具的,孔径大一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施工升降机控制器是哪家做的啊,看着不错!

京龙的升降机,控制器哪的就不知道了。中联最新的升降机控制器就贴中联的牌,可能自主开发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用的这种,不过这种最大的线径只能到1.5平方,线径有点小。有些线头上会有线鼻子,塑料壳比较大,无 ...

5.08端子,这种是3.96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需要的是这种,我有实物但也不知道型号。
正面的孔只要拿起子压下即可插拔导线。 ...

这种我没有见过  不知道是什么名字

网友:
直接焊最可靠